[問題求助] BENQ G2000WA 螢幕變色

楼主(2013-04-14):
廠牌:BENQ
型號:ET-0008-BA
製造日期:April 2008
面板型號:M201SP01 V.1

故障狀況:開機有畫面 有時候用一下會變色一下 然後又正常

有拆機過將高壓板背面零件補悍

請問這是哪裡的問題 謝謝錫

网友A:
VGA線換條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線換條試看看!

換過線也是一樣

目前是使用一段時間後畫面會偏紅

网友:
變色與高壓板無關.
試著屏線清看看.

网友:
畫面偏紅??
很多台一樣,噴一噴刷一刷敲一敲就好了

网友:
燈管測側看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答 原來問題是VGA 線接觸問題 以處理好了

网友:
猜拆面板查一下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