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無融絲開關問題

楼主(2013-04-14):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這種無融絲開關能不能只接單邊使用?

http://www.kawamura.co.jp/catalog/File/SE2P1E20S.pdf

网友A:
靠熱跳脫-----------------理論可以
怎不買單一的-----------------------又不貴--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熱跳脫-----------------理論可以
怎不買單一的-----------------------又不貴--也便宜 ...

感謝回覆
因為這個是免費的,加減用

网友B:
可以的,但要注意他的遮斷電流只有2.5K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但要注意他的遮斷電流只有2.5KA

a大好,可以請您說明http://www.kawamura.co.jp/catalog/File/SE2P1E20S.pdf中的2個圖表的含意?
1.為跳脫時間與定格電流(2.5KA)大小的關係(上圖).
2.跳脫電流(20A)與周圍溫度的關係(下圖).
感謝.

网友C:
這是有關NFB的規格與使用說明.
http://tw.myblog.yahoo.com/jw!sSZt74ueGRkE1SMTha4-/article?mid=14
"無熔絲開關上方為電源側,下方為負載側,不能對調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是有關NFB的規格與使用說明.
http://tw.myblog.yahoo.com/jw!sSZt74ueGRkE1SMTha4-/article?mid=14
"無熔 ...

所有電氣都有誤差值,第一張是動作的最大及最小電流值,以及在不同的電流值時動作的時間。
所以額定電流是20A,但至少要20x110%=22A才會開始動作,如(1)處。
因為誤差的關係,所以保證至少一定動作的電流是20x120%=24A,如(2)處,只是動作時間要達到這電流持續4小時以上。
所以實際動作會在這兩個值之間。
再例如以下狀況,
電流只要達到最小20x500%=100A(如(3)處),最大20x800%=160A(如(4)處),則只要0.5秒內就會跳脫。

第二張則是跟溫度關係圖。額定是以周圍溫度40度為基準。
也就是說,比40度低的話,動作電流會提高,相對的,如果溫度變高的話,動作電流就會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電氣都有誤差值,第一張是動作的最大及最小電流值,以及在不同的電流值時動作的時間。

所以額定電流 ...

r大您圖解非常清楚,經您說明後,收穫良多,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