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手機只有512MB記憶體跑ANDORID 4.0.4會噸嗎?? 看一下!!

楼主(2013-04-14):
分享手機用起來會噸的問題???
連結自http://apk.tw/forum.php?mod=view ... ghlight=SOLA%2BROOT
sola的ics理有一項新功能
就是你能限制你的背景應用程序
只要去設定>開發人員選項>背景應用程序>設定成最多2個
如此設定應該會有剩餘約100MB的RAM可以使用
Ps:一旦你重新開機,設定就會回復原始設定,所以開機之後,需要手動設定!!

我試過解鎖ROOT(犧牲保固),並安裝利用外接SD卡當暫存記憶體使用的APK(需要ROOT權限),結果不是很滿意,最高剩餘利用的記憶體也是在60-70MB左右,手機使用上還是會有噸感,尤其是在讀取SD卡(註:SD卡為16G C10規格,高速卡)上的資料時,最為明顯,所以還是重刷回原廠的ROM來跑,再用上述設定,效果就很明顯了!!!

楼主:
哇!!   已經45人瀏覽過,都沒人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   已經45人瀏覽過,都沒人推一下????

哈哈,消滅零回覆,
我的Xperia P也有這個選項的啦!
但是重開後還是不見啦!
我記得eson兄不也是這一支嗎?

另外,可能是發錯版啦!
要請人移一下,說不定人氣比較旺的啦!

网友:
應該說, ANDROID 4.0以後都有這項功能.

我在更新過韌體的HTC XE上試過, 可以選擇.

楼主:
這功能缺點是重開機後會回復預設,需要手動改回.
另外記憶體不足768mb的手機不建意使用動態桌面
因為就算使用這個設定,再使用動態桌面還是會lag
主因是背景運作程序只剩2個,不敷使用

註 小弟目前是用 sony xperia P 型
     這台root失保的是太座用的  sony xperia sola 512mb RAM 8g ROM 500萬畫素 鏡頭 可外插支援 32  sd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功能缺點是重開機後會回復預設,需要手動改回.
另外記憶體不足768mb的手機不建意使用動態桌面
因為就算使 ...

請問 eson0724大大 我要在apk.tw 註冊 會有一個驗證問答 894bed31dbfc5ea126742272cced5b2e 不知如何使用
請 eson0724大大 敎我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功能缺點是重開機後會回復預設,需要手動改回.
另外記憶體不足768mb的手機不建意使用動態桌面
因為就算使 ...

告知一下,
sony的手機,
ics版後的應該都可以使用螢幕截圖功能:
使用音量減加上電源鍵同按,
應該就可以截圖了!
圖片會放在sd卡裡的picture\capture裡吧!沒記錯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知一下,
sony的手機,
ics版後的應該都可以使用螢幕截圖功能:

這招我沒用過ㄋㄟ!!!  記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eson0724大大 我要在apk.tw 註冊 會有一個驗證問答 894bed31dbfc5ea126742272cced5b2e 不知如何使用 ...

紅色的文字,上面有說明,請你用複製的方式,貼到驗證的欄位裡面???

网友:
>.......ANDORID 4.0.4會噸嗎?? 看一下!

不會"頓"啦,因為它很輕  ...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色的文字,上面有說明,請你用複製的方式,貼到驗證的欄位裡面??? ...

謝謝大大 我己註冊了

网友C:
ESON0724大 ... 題外話...我看你的圖片是拍照的方式  查了一下SONY xperia 截圖方式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69&t=2973083
SONY mobile大陸官網 也有說明
http://www.sonymobile.com/cn/sup ... ake-a-screenshot-1/
如何獲取螢幕截圖?
獲取螢幕截圖
1.同時按住“電源”鍵和“音量減”鍵2秒鐘即可獲取螢幕截圖。
2.要查看螢幕截圖,請打開通知面板並點按獲取的螢幕截圖。

螢幕截圖好處   圖片清晰/圖片容量不大

网友:
能裝Android 4.2最好,速度上會改進。 我的台哥大T3從2.3刷成4.0->4.1到4.2,速度變快,重點是RAM只有512MB一樣能跑憤怒鳥。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ON0724大 ... 題外話...我看你的圖片是拍照的方式  查了一下SONY xperia 截圖方式

http://www.mobile01. ...

截圖是不錯的方法!!

畫面也不錯!!

畫素也頗高!!

直接用相機拍攝的電路板

畫質也很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消滅零回覆,
我的Xperia P也有這個選項的啦!
但是重開後還是不見啦!

找不到適當的版面才發在這裡???

不知道WISH大有沒考慮開一個平板及手機的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不到適當的版面才發在這裡???

不知道WISH大有沒考慮開一個平板及手機的板!!    ...

有同感,很多人可以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同感,很多人可以討論

eson0724邀請您訪問Android 台灣中文網 - Android(安卓,安致)討論區
http://apk.tw/?fromuid=840944

eson0724邀請您訪問Android 台灣中文網 - Android(安卓,安致)討論區
http://apk.tw/?fromuser=eson0724

這個網站!!  相關的資料有不少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0724邀請您訪問Android 台灣中文網 - Android(安卓,安致)討論區
http://apk.tw/?fromuid=840944

每日簽到,還可以得碎鑽呢!
我已經有8顆鑽石了,
可以看好多東西,
eson兄,有需要,
通知我一聲,
id和痞酷相同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日簽到,還可以得碎鑽呢!
我已經有8顆鑽石了,
可以看好多東西,

我每天也有簽到!!  還沒有鑽石!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邀請您訪問Android 台灣中文網 - Android(安卓,安致)討論區
http://apk.tw/?fromuid=840944

讚,又多了一個去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天也有簽到!!  還沒有鑽石!

連續登入三十天,就會有兩顆鑽石喔!!

中斷就會重新計算喔!!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