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筆電-0E687故障

楼主(2013-04-14):
.....

.....

三星R428,無法開機,插電源充電燈不會亮,小弟覺得是這顆壞了
有先進願意指導指導嗎@@

网友:
先換看看!!
不過充電燈不亮...能開機嗎??
有無觸發動作??

网友:
充電燈都不亮了,一種,電充飽了,另一種,真的有故障。
無法開機,我也跟阿水大有同樣疑問,到底是無法觸發啟動,還是可以啟動,但是無法正常開機?
若是前者,那跟這顆東西根本扯不上關係啊!

楼主:
充電燈不亮,也無法開機,其實我很想直接換@@在找電容中

請問無法觸發啟動跟這顆沒關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電燈不亮,也無法開機,其實我很想直接換@@在找電容中

請問無法觸發啟動跟這顆沒關西嗎? ...

那小妹我反問您,這顆到底是幹什麼用的呢?

楼主:
老實說我也不太知道,只是這一類的電容太會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實說我也不太知道,只是這一類的電容太會壞了

小妹再引導一下,請教您,這顆電容是位在什麼地方?還有您說它很容易壞,那它壞的時候,再一些常見案例,具體故障狀況大多為何?

小妹稍微囉嗦一點,其實我也不知道目前這台機器確切故障點可能會在哪,但我可以肯定告訴您,目前的故障狀況,肯定和這顆元件無關,至於為什麼無關,就是要用引導的方式,讓您了解,才不會造成您錯誤的判斷。

楼主:
在CPU背面,是有遇過系統灌不起來藍底白字,電腦速度過慢,有時開機開不起來是都壞這個

老實說我還沒遇過不開機是壞這棵,到是有遇過不能充電是壞這棵

楼主:
不會囉嗦,我就是不懂才會發文提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CPU背面,是有遇過系統灌不起來藍底白字,電腦速度過慢,有時開機開不起來是都壞這個

老實說我還沒遇過不開 ...

嗯嗯!在目前情況下,會分兩種,一種是無法觸發啟動,也就是說,開關按了沒反應。另一種就是開關按了有反應,但是無法開機。兩種情況,前者是幾乎不可能與這顆有關,而後者,則是有可能。
這顆既然是在CPU背面,那它負責做什麼用的?可以先查那顆的datasheet然後再去檢查它與CPU的關係,進而去判斷,接下來,判斷故障狀況,以及筆電的上電時序,再去決定,到底該往哪邊去下手,那是否還需要去動這顆呢?
那如果故障狀況與這邊無關,那就該往其他地方下手了,這是初步檢測流程。

网友:
型號不同,但就這一類東西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8602446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在目前情況下,會分兩種,一種是無法觸發啟動,也就是說,開關按了沒反應。另一種就是開關按了有反 ...

是開關按了沒反應,小弟會認為這樣是因為我之前有google爬文有看到一篇故障跟我手邊這台一樣才會這樣認為

不是的話那我就真的很苦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懷疑這顆也不算外行人了。。。

型號不同,但就這一類東西吧!

小弟有爬文過 0E=2.5V 後面數字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有沒有先進可以指點指點@@
目前是懷疑中還沒確認
我沒電容可以試不然我一定先試了再說-.-

网友:
如果OE128 = 1200uf
那OE687可能就是680uf吧!

猜的

网友C:
ㄟ.....方向錯了吧@@"
應該先從VIN開始量....再來是待機電壓3V  5V等等....
有的新機器BIOS錯或壞也是會無待機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ㄟ.....方向錯了吧@@"
應該先從VIN開始量....再來是待機電壓3V  5V等等....
有的新機器BIOS錯或壞也是會無 ...

BIOS也會呀@@一直搞錯方向

网友D:
應先朝不過電查起
變壓器確定是好的嗎?
你的邏輯怪怪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先朝不過電查起
變壓器確定是好的嗎?
你的邏輯怪怪的喔

變壓器是正常無誤的
別這樣@@小弟不是邏輯怪怪是不知道該如果查起
因為事先有在谷神爬文過,是有看到一篇問題跟我手邊的一樣才會覺得是那顆問題

网友:
那現在問題應該知道了吧?從阿水大的建議,從VIN查起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34621-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6712-1-1.html

网友:
這應該是要以不觸發為出發點做查修
應該先往待機條件方面查詢

楼主:
原來是這裡在作祟,小弟把它拔掉
元兇,這裡問問先進這兩個不裝可以開機,但是會影響筆電正常運作嗎
我只有拔掉它是可以正常開機了,沒找一樣裝回去,背面晶片溫度在4X度左右,不知道這樣正不正常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裡在作祟,小弟把它拔掉

元兇,這裡問問先進這兩個不裝可以開機,但是會影響筆電正常運作嗎

哈!終於抓到囉!

网友E:
就跟看三碼電容一樣,前兩碼是十位與個位,最後一碼是指數,所以687 = 68*10^7 pF = 680µ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跟看三碼電容一樣,前兩碼是十位與個位,最後一碼是指數,所以687 = 68*10^7 pF = 680µF ...

原來是這樣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終於抓到囉!

是呀很感動,目前都正常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