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X5DIN 短路燒測實例

楼主(2013-04-14):
ASUS X5DIN 上電後19v3.42A電源燈就熄掉
小弟沒電路圖參考
只好以站上大大的方式 以低電壓大電流攻擊之
找一顆DC5V20A的電源接上   大概十 秒內元兇(貼片電容 外觀無損傷痕跡 我還懷疑其右邊那一顆)即發光冒煙了
找一片廢版拆一顆無短路電容換上(大大們有的不再上電容)
接電後好聽的聲音就出來了

网友:
又是SMD電容再搞鬼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還要再燒機測試,以免還有其它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還要再燒機測試,以免還有其它的問題!

硬碟裝上後 已開機每天12小時連續四,五天了
目前都正常  希望不要有其他問題

网友:
請問這個電容是幾uf,?

网友B:
在板子上直接 上電測試 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上直接 上電測試 是這樣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51-1-1.html
如上lwang大的例子 外接POWER指示燈不亮的~~或閃爍~~大部分是19V主電線路故障~~
本人已拆了另一面大概十個大小不同的電容及2顆電源IC(都解焊一半) POWER 指示燈還是不亮
乾脆就從DC座直接接DC5V 20A的電 給他燒下去
才找到元兇的
此電容幾uf 我並不清楚 盼其他大大可回答之
我想應該要耐主電源19V 可能要25V以上吧
我只找到廢板也是主電源進來大小一樣的給他焊上
so far so good

网友C:
請問一下 你如何提供 DC座直接接DC5V 20A的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 你如何提供 DC座直接接DC5V 20A的電

如圖所示
接上ASUS 2.5mm  DC插頭 即可上電

後來想到若用一般電腦電源供應器 可能也可以(我還沒試過 請小心使用)
橘色DC3.3V(對黑色) 一般有10幾安培以上
(綠色接黑色可啟動電源//請小心確認)

站上大大有用DC1.5V 1.0安培的電源燒機 手摸燒燙元件即是
應該比較安全

网友:
之前就有想過利用加電壓找出問題的MLCC,沒想到還真的可以。 您那顆電容的旁邊還有一顆一模一樣的,量一下就知道容值了。

网友:
好厲害 其他的不會燒掉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51-1-1.html
如上lwang大的例子 外接POWER指示燈不亮的~~或閃爍~~大部分 ...

請問 您不清楚電容幾uf
如果電容耐壓夠大 uf 不對 會不會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您不清楚電容幾uf
如果電容耐壓夠大 uf 不對 會不會有影響???

小弟沒有電容表可量容值
耐壓夠大 只要不會燒壞短路
有大大說若空間夠大 就上一般電容亦可

以此低電壓大電流(電壓電流應該慢慢加大 比較安全) 小弟也沒有此類電源供應器
P=IV 加入之電源功率會直接由短路元件(沒有電阻了) 一直加熱到發熱->發光->冒煙->燒毀
應該不會燒壞其他元件(所以電源供應器最好有開關) 到發熱->發光就趕快關掉電源

lwang大的例子<不用補~~更是安全做法~~因為他耐壓25V~~補錯了會很麻煩~~如板子燒一個洞
或是~~耐壓不夠~~會出事!!>
狼大也說<之前有遇過一些因為MLCC電容擊穿後發熱燒穿電路板,導致VCC/GND層短路,有的地方可以用挖開方式去除短路,但線路較密的地方就沒辦法了
而且外接電源功率越大者,若無法頂到過電流/短路保護點的話,就會一直發熱到通路被燒斷為止>

网友:
用此法要注意
1.輸入最高電壓不能高過該區原本的電壓
2.極性要正確
3.如果短路在二次側,使用此法須注意會不會造成其他損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弟沒有電容表可量容值
耐壓夠大 只要不會燒壞短路
有大大說若空間夠大 就上一般電容亦可

可是 如果該電容主要是作為濾波用

耐壓值雖然大不燒掉

但電容量 太大或帶小 不是會造成濾波無法濾乾淨

這樣對電路本身不會有問題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是 如果該電容主要是作為濾波用

耐壓值雖然大不燒掉

這不是CPU供電橋的濾波電容嗎??

怎麼會用到25V的電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不是CPU供電橋的濾波電容嗎??

怎麼會用到25V的電容呢

?????不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你的意思

此機的狀態是 一接上DC19V 3.42A的電源 此電源上的LED指示燈就熄掉了
也從此處以 DC5V 20A 直接燒掉短路元件 才找到此電容
所以應該不是二次側的元件
小弟才會認為應該接耐壓25V以上的電容
也因為沒電路圖 才不確定其規格(盼有大大能告知大家)

後話:小弟後來以小一點(DC5V x 2A= 10W)功率的電源
以此方式燒測其他板子 用手摸也會有很燙的元件
看來可以用<10W (大概5W) 去試試
給大家參考 (想想用到100W實在有點/很危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你的意思

看錯樓了回錯人了........
其實濾波這件事
應該是電源供應器的工作才對
主機板上的電容指是輔助而已
所以容值應該是沒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