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CHITAI 2402A POWERMETER 維修問題請教

楼主(2013-04-14):
七泰 2402A 功率錶,測定:電壓( V)、電流( A)、瓦特( W)、功率因數( PF)
CHITAI 2402A 使用說明書 (共七頁)

這台上次正常運作時間約在一年前24小時開機,良品換下後無殼閒置至今
接線,開機,出現亂碼

因為POWER ON瞬間有出現四格畫面,連續按3~4次ON/OFF,畫面就消失
問題1:這樣會不會造成電壓衝擊故障?

紅色指撥開關 CT比流器設定1,上方貼黑色膠帶的好像是EPRON (B7918AK),
問題2:畫面在消失前,18W台燈在正上方一尺處照射約30分鐘, EPRON內資料會不會被洗掉(有貼黑色膠帶)?

母板上電位計 LOCKTIE 固定用封膠完整

卸下前面板護蓋,這台左下角曾有碰撞

母板紅框已經被補焊

IC TSC80C31-12CA INTEL80,82 被折腳
問題3: 這顆CPU應該與不顯示無關吧?

IC TC1232CPA 第二腳座內有紅色纖維
問題4: 這顆是不是 RS232 傳輸?

母板7815/7915前端電源有問題?

拆下7915 ,板上VCC電壓+-14.6V回升至+-20V。7915單件測試輸出僅為-3V
問題5:回裝7915原件,板上7915輸出-13.1VDC,不知哪冒出來的電壓?(已解決)
問題6:7905板上輸出為+8.5V(應為-5V),後級-5V IC會不會都死翹翹??已解決)

問題7:右邊兩顆1000U電容上的電壓都不到2V,哪ㄟ安捏?

問題7:懇請有同型機癖友,提供母板標稱電壓值~ (維修手冊最讚)感恩!

网友A:
穩壓IC很奇怪

网友:
1.附上TC1232CPA資料.此應為5V監測ic,產生reset信號至8031(PIN_9 ?).
http://pdf1.alldatasheetcn.com/d ... LCOM/TC1232CPA.html
2.先將8031彎角扳直再插回.(也可用空白\8951代替,程式置於外部EEPROM)
3.測試各穩壓ic的輸入端電壓是否正常(也有可能是輸出端短路造成異常),不確定時可將穩壓ic先行拆下,再測試.

网友B:
1.各穩壓ic的輸入腳電為輸入端電壓需>輸出端3V以上,穩壓ic才能正常工作.
2.79xx的左邊第1,2,3腳位分別為地線/輸入(外殼)/輸出,量測時是否弄錯地線腳位(問題的5,6點)?
3.需先確認穩壓ic的輸入端電壓皆正常後,才方便後續電路得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各穩壓ic的輸入腳電為輸入端電壓需>輸出端3V以上,穩壓ic才能正常工作.
2.79xx的左邊第1,2,3腳位分別為地 ...

8031腳位扳直插回,故障依然,所以開始檢查電源
78XX與79XX腳位真的不同,拍謝!是我量錯。可以確認這台,承載79XX之前的VCC 14V低於18V
可能VCC電容衰退或是79XX下游過載,謝謝老師指導
手上來有幾個家電要處理,晚上又要登鱸,等有點眉目再補充。如果能有線路圖不知會有多輕客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31腳位扳直插回,故障依然,所以開始檢查電源
78XX與79XX腳位真的不同,拍謝!是我量錯。可以確認承載79 ...

P大好,文中"可以確認承載79XX之前的VCC不能大於18VDC",應改為"VCC需大於18VDC(絕對值)",
(針對7915而言),電路圖我也找不到,看看有無其他先進可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文中"可以確認承載79XX之前的VCC不能大於18VDC",應改為"VCC需大於18VDC(絕對值)",
(針對7915而言), ...

用詞真的會讓解讀人誤解用意,謝謝老師提醒~
已修正: 可以確認這台,承載79XX之前的VCC 14V低於18V。
我研判14V應該可以讓下游運作,我比較好奇那兩顆1000U上的電壓低於2V?
等有空會往此方向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詞真的會讓解讀人誤解用意,謝謝老師提醒~
已修正: 可以確認這台,承載79XX之前的VCC 14V低於18V。
我 ...

14V可確定是不對的,一定要先解決,就算勉強工作,顯示值誤差可能已偏大(儀表的電源要求,是要比一般電器更高).另1000u上的電壓只有2V更是怪異(來自何方?),建議往14V上游檢查(變壓器次級圈/整流/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穩壓IC很奇怪

噗! 是小弟沒搞清楚78XX與79XX腳位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噗! 是小弟沒搞清楚78XX與79XX腳位不同

p大...能不能麻煩您把"問題2"那張圖拍清楚一點(最好看得到IC編號)
借小弟參考參考!!!....有興趣想了解一下...謝謝啦!!!...麻煩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能不能麻煩您把"問題2"那張圖拍清楚一點(最好看得到IC編號)
借小弟參考參考!!!....有興趣想了解一 ...

來了! 燒ㄟ燒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了! 燒ㄟ燒ㄟ

p大...我......想看整塊的!!!....(分成幾張也可以)
我知道您很喜歡"拍照".....拍謝啦!!!...麻煩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噗! 是小弟沒搞清楚78XX與79XX腳位不同

TO92包裝腳位也不同,也須留意,許多事情不可想當然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V可確定是不對的,一定要先解決,就算勉強工作,顯示值誤差可能已偏大(儀表的電源要求,是要比一般電器更高 ...

1.9v 電壓來源,今天有做一些故障隔離,一小時後再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92包裝腳位也不同,也須留意,許多事情不可想當然爾.

新手上路,老師就多包涵
負壓IC誤判也是學習上的一種經驗
下次學會測量IC OUT端上的電容,就不會被經驗習慣誤導(IC封裝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來了! 燒ㄟ燒ㄟ

1,TMP82C79顯示器驅動界面.
請參考Data sheet中的第11頁(system block diagram)
http://pdf1.alldatasheetcn.com/d ... 109/INTEL/8279.html
2.EPROM型號為27C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1000u上的電壓只有2V更是怪異 ...

1000U電容上的1.9V壓降,經拔除邏輯板線排,電壓可恢復至6VDC
我沒靜電防護設備,只好打赤腳作業
拔除BCD面板指示線排及四顆插槽IC,可以確認是邏輯板造成1.9V壓降

1000U電容上並連一電壓表,+腳另外串接DC電流表
在無四顆IC及BCD時:接上邏輯板,1000U電容上壓降1.9V、電流 0.72A

測量每一顆TTL IC旁小電容,阻抗皆呈現1~2歐低阻值,應該這是拉下6V為1.9V的原因

不知該如何有效隔離是哪一顆TTL IC 或是小電容所造成的短路?

1.9V溫機五分鐘,這兩顆IC用手指觸摸感覺溫度大概40度C,其他TTL IC皆為常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0U電容上的1.9V壓降,經拔除邏輯板線排,電壓可恢復至6VDC
我沒靜電防護設備,只好打赤腳作業
拔除BC ...

DM74LS154N........4對16 多工器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134/231586_DS.pdf

DM74LS47N......BCD解碼7節顯示器(共陽極)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68/68986_1.pdf

用示波器測量輸入輸出端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U電容上的1.9V壓降,經拔除邏輯板線排,電壓可恢復至6VDC
我沒靜電防護設備,只好打赤腳作業
拔除B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MP82C79顯示器驅動界面.
請參考Data sheet中的第11頁(system block diagram)
http://pdf1.alldatashee ...

呵呵!老師,除了我之外,只有微控阿乾師阿SIR諸先賢們才看得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U電容上的1.9V壓降,經拔除邏輯板線排,電壓可恢復至6VDC
我沒靜電防護設備,只好打赤腳作業
拔除BC ...

怎會量到6V?應該為5V吧.莫非地線位置沒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74LS154N........4對16 多工器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134/231586_DS.pdf

謝謝阿SIR ,資料抄收,希望不是IC掛掉,你不要嚇我啦
相片夠嗎?不夠我明天再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阿SIR ,資料抄收,希望不是IC掛掉,你不要嚇我啦
相片夠嗎?不夠我明天再拍~

爆米兄...謝謝啦....不用再拍了...大概有個譜了....
再請教一下8031(40 PIN)左邊是不是....
62003(U1)....62003(U2)....再來是SP232....再下去那個8PIN的IC 是甚麼編號??

不要怕啦!!!....74154和7447很(好找)普遍....

网友:
IC旁的積層電容也容易是短路兇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請教一下8031(40 PIN)左邊
是不是....62003(U1)....62003(U2)....再來是SP232....再下去那個8PIN的IC 是甚麼編號?? ...

U17 SP232,U8 8P空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U17 SP232,U8 8P空座

1.那4顆鉭質電容為5V轉+-9V電壓用電容.(TTL準位轉RS232準位)
2.U1,U2(TDG2003)驅動級也是可疑份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U17 SP232,U8 8P空座

   TD62003AP(U1.U2)..........7CH達林頓水槽驅動器====ULN2003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HIBA/TD62003AP.html

U8 8P空座....我在猜....有可能是.....RS485......跟SP232的功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阿SIR ,資料抄收,希望不是IC掛掉,你不要嚇我啦~....

正在傷腦筋:如何隔離是IC 或是積層容所造成的電源壓降?
剛好看到三太子在切西瓜~
一刀切下去分為1、2兩邊,是2短路;再切分為2、3,是3短路;再切分為3、4,是4短路

在之前,這兩顆IC用手指觸摸感覺溫度大概40度C,看來凶多吉少。白髮阿SIR被您言中

反過來切分5、6......

三太子有保佑,兇手僅是C24、C25 104/35V積層電容,換上兩顆藍色104/50V卡勇

通電單測邏輯板,電流為0.19A,1000U電容壓降回升至5.5VDC。紅框為換下之C24、C25

組合測試:1000U +腳電流0.31A,1000U電容壓降5.0VDC。感謝狼大相贈功率表還指引修理線索,
跟CIKO老師等前輩一樣,都論壇裡的貴人

沒想到VCC電源也都回復正常,多裝一顆0.5A保險絲(狼大送整包)監控

100W燈泡測試

烙鐵測試

殺一台音響殼來包裝,想想切鐵片太浪費工時...

塑膠片+泡棉絕緣補強,主機就用紙盒防塵

因為只用在AC市電,功率表主機電源就從配電板取出,這樣可以省一條AC線

這是插頭EMI濾波因素,必須從外部配AC線原因

以後收修故障小家電,耗電功率是維修的指標,感謝狼大17半及諸位前輩指導完修

网友D:
P兄讚~復活了~

恭喜恭喜~

PS:東西放太久的確會壞的n_144|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在傷腦筋:如何隔離是IC 或是積層容所造成的電源壓降? 剛好看到三太子在切西瓜~
一刀切下去分為1、2兩邊 ...

P大:
  恭喜完休!!原來是小電容器鬧場!! 看樣子 IC 都很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傷腦筋:如何隔離是IC 或是積層容所造成的電源壓降? 剛好看到三太子在切西瓜~
一刀切下去分為1、2兩邊 ...

P大有專心,連三太子的暗示,都能一切就中,切功果然不同凡響,恭喜了.要多感謝狼大的鼎力幫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傷腦筋:如何隔離是IC 或是積層容所造成的電源壓降? 剛好看到三太子在切西瓜~
一刀切下去分為1、2兩邊 ...

P大...恭喜完修!!!.....厲害厲害!!!!...

趕快去簽.....C24 . C25 . 10 . 04 . 35V .........

看來您的心臟還是不夠強!!!.....小弟還等著為您動手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P大...恭喜完修!!!.....厲害厲害!!!!...

趕快去簽.....C24 . C25 . 10 . 04 . 35V .........

哇!
這樣也可以逼牌出來,
看來真正是三太子有保庇的啦!

快來去簽,這期有十幾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兄讚~復活了~

恭喜恭喜~

應該是被我連續開關3~4次(開關乾洗)弄壞的
這次學會乾洗開關,不要在插電時執行
謝謝狼大割愛,這台對我來說真的很實用,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P大:
  恭喜完休!!原來是小電容器鬧場!! 看樣子 IC 都很勇!!

阿乾師傅功夫好,都修壞到IC的。小弟真怕這台是IC短路,不然解焊時就是瓶頸
還好三太子有保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有專心,連三太子的暗示,都能一切就中,切功果然不同凡響,恭喜了.要多感謝狼大的鼎力幫忙. ...

報告老師,這台完修只是運氣及結果。最大的收穫是學到您們在不同經驗下的處理方式,感恩!
順便請教,TTL 5VDC回復後,為什麼VCC電源也就正常,是因為TC1232CPA監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恭喜完修!!!.....厲害厲害!!!!...

趕快去簽.....C24 . C25 . 10 . 04 . 35V .........

04 .  10 . 24 . 25 .  35 阿SIR您把特別號藏起來囉
不是心臟還是不夠強,一是天天要用,實用就好外殼就馬馬虎虎。二是怕您老人家太操勞  感謝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師,這台完修只是運氣及結果。最大的收穫是學到您們在不同經驗下的處理方式,感恩!
順便請教,TTL  ...

需從此片5V往上查,是由哪顆穩壓IC提供(設為U1),而U1的輸入電壓設為Vcc1,當此5V因故短路時(非完全短路),U1因功率消耗過大,而發生過熱現象,並拉低Vcc1電壓,若此Vcc1電壓與Vcc相關時,則相關其他電源就有可能一起受影響.就像樹狀結構而受連坐處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功夫好,都修壞到IC的。小弟真怕這台是IC短路,不然解焊時就是瓶頸
還好三太子有保佑到

P大:
  把 IC腳都剪掉再來吸錫最妥當!! 看樣子三太子真的有保佑!! 你的 IC都不會壞!! 回收場 瞎咪都收,整台電視送過去他就認定你是 塑膠的料以塑膠秤斤算錢,若是變壓器交給他它就算鐵價錢(裡面的銅它就當作沒看到) 若是 烘被機連紙箱送過去,它就當作紙類價錢...回收場真是賺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04 .  10 . 24 . 25 .  35 阿SIR您把特別號藏起來囉
不是心臟還是不夠強,一是天天要用,實用就好外殼 ...

P大...沒有啦!!!...特別號...還沒有想到啦 ....
想到再偷偷告您!!!....
好在不是IC燒掉.......燒掉的話......告訴我.....除了27128..8031...其他的通通有(二手的)!!!....
有需要的話......給您準備一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師,這台完修只是運氣及結果。最大的收穫是學到您們在不同經驗下的處理方式,感恩!
順便請教,TTL  ...

也有可能是電源電路回授點在5V上,當5V發生過電流(短路發生)時電源呈現"打嗝"狀快速ON-OFF,而導致其他電壓輸出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從此片5V往上查,是由哪顆穩壓IC提供(設為U1),而U1的輸入電壓設為Vcc1,當此5V因故短路時(非完全短路),U1 ...

會提這個問題是因為以後也會遇到其它VDD影響VCC電源的障礙
下次有機會會按照老師指導去驗證 18、15、5 V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P大:
  把 IC腳都剪掉再來吸錫最妥當!! 看樣子三太子真的有保佑!! 你的 IC都不會壞!! 回收場 瞎咪都收,整 ...

呵呵! 阿乾師都不知道:我檢修換下的IC都沒壞
汽車電瓶賣回收廠一公斤10元,我跟回收場買,一公斤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電源電路回授點在5V上,當5V發生過電流(短路發生)時電源呈現"打嗝"狀快速ON-OFF,而導致其他電 ...

最近遇到一台MIC 超強偵錯功能DVD,5VDC正常,+-12只有9VDC,呵呵!還沒查出原因
拔離負載PH線排 5V +-12V就變成0 ,不知哪裡有這種電源的教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一台MIC 超強偵錯功能DVD,5VDC正常,+-12只有9VDC,呵呵!還沒查出原因

P大:
   一般這種 SW 電源 應該是有兩組繞阻 5V & 12V 有的利用5V回授來穩壓!! 5V正常 +/-12V電壓下降,可能原因是 吃電太凶或是電容量下降導致一接上電源就降下來... 要不要做一個 ESR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P大:
   一般這種 SW 電源 應該是有兩組繞阻 5V & 12V 有的利用5V回授來穩壓!! 5V正常 +/-12V電壓下降,可 ...

數位DC電源都用那麼複雜,橋整濾波變成120HZ脈動直流,再來光耦、TL431 、電容就看不懂了,這電源有啥好處,怎不用15-0-15降壓 7812、7912、7805不就有+-12V、+ 5V?
烏骨雞學姐賣那台多功能家電儀可測電容ESR~ 還是阿乾師傅厲害,儀表都自己DIY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一台MIC 超強偵錯功能DVD,5VDC正常,+-12只有9VDC,呵呵!還沒查出原因

之前有進過數片DVD類似電源板,可共用,再幫你準備一片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進過數片DVD類似電源板,可共用,再幫你準備一片當參考.

謝謝老師,收收收! 但是這只能治標
不知哪裡有這種電源的教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師,收收收! 但是這只能治標
不知哪裡有這種電源的教學?

一般開關式電源書籍(大陸版)都有類似說明及故障排除介紹.要看+-12V有無參予輸出回授控制,若無,是有可能輸出電容量下降造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數位DC電源都用那麼複雜,橋整濾波變成120HZ脈動直流,再來光耦、TL431 、電容就看不懂了,這電源有啥好 ...

P大:
因為要降低重量以及成本!! 最主要是重量啦!! 因為 頻率越高鐵心的效率可以更高可以用的越小線圈更少!!
烏骨雞學姐賣那台多功能家電儀可測電容ESR非常實用,也很便宜!我純粹想要 DIY 所以自己動手,根本沒有家電儀那麼方便好用!!
原理大致上是: 利用電晶體或是 MOS 的開關動作把直流變成交流(高頻)利用高頻感應到次級,經過高速二極體的整流以及濾波電容器成為直流,然後跟設定的電壓比較,若是電壓過高就利用 TL431把MOS關閉,MOS沒有動作於是次級就沒有輸出,電壓減小達到電壓穩定輸出的動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一台MIC 超強偵錯功能DVD,5VDC正常,+-12只有9VDC,呵呵!還沒查出原因
拔離負載PH線排 5V +-1 ...

這類電源測試可以搭配低阻抗大功率電阻連接,檢測其輸出狀況
一般多是電容異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一台MIC 超強偵錯功能DVD,5VDC正常,+-12只有9VDC,呵呵!還沒查出原因
拔離負載PH線排 5V +-1 ...

已測試過手邊類似電源板,當5V為空載時,+-12V輸出約只有9.x V,但當5V的負載上升至1A時,,+-12V輸出可上升至11.x V.應該為此板的特性,非故障.可自行試試是否有相同結果.

网友B:
此板的5V端不論有無接負載,輸出皆為5V,但實際+-12V端輸出值(未參予回授電路),卻會受5V負載輕重的影響,想了解個中主要原因,需自行測試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P大:
因為要降低重量以及成本!! 最主要是重量啦!! 因為 頻率越高鐵心的效率可以更高可以用的越小線圈更 ...

謝謝阿乾師說明,原來現在電源板輕了很多,有節省喔!
原理我不懂,只能大概意測,感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類電源測試可以搭配低阻抗大功率電阻連接,檢測其輸出狀況
一般多是電容異常 ...

100W燈泡大概90歐,下次測看看,謝謝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類電源測試可以搭配低阻抗大功率電阻連接,檢測其輸出狀況
一般多是電容異常 ...

下次用12V 5W/21W方向燈泡當負載測看看,謝謝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測試過手邊類似電源板,當5V為空載時,+-12V輸出約只有9.x V,但當5V的負載上升至1A時,,+-12V輸出可上升至 ...

這電源板還有這特性,謝謝老師費心驗證,下回我也來試看看
這DVD POWER ON只亮燈,完全無動作,我已經花了一段時間在查修,算是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板的5V端不論有無接負載,輸出皆為5V,但實際+-12V端輸出值(未參予回授電路),卻會受5V負載輕重的影響,想了 ...

原來VIPer22A是現代版的PWM,上期常見DH321,早期還有KA3842A ,我很懶沒查證過~
TL431 早期現代統一都用它,沒變。817C光耦也是統一沒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