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機

楼主(2013-04-15):
請問各位大大~
之前我家的RO機因為壓力桶壞了
所以RO模也拆掉沒用
因為廢水好多,製出來的RO水卻很少
不知道哪邊故障,所以就給它拆了

把它當一般的5道過濾器使用
現在發覺~開飲機內的白色鈣質都會卡很厚
連我在煮早餐的平價義式咖啡機
大約一個月就會堵住
每個月都要拆解用檸檬酸洗才有辦法

最近...又喝到很重的消毒水的味道

該換甚麼樣的濾心,還是整組砍掉換新的....
我姊夫有裝安X的益X源,聽說茶垢很少,也沒異味
但.....口袋不夠深,花不下去

网友:
RO廢水好多,製出來的RO水卻很少

應該是RO膜要換了。。。。(用太久,堵塞了)

网友:
由於不了解你的 RO 機現況,所以這個問題,很難答覆。

可能 cyair 要了解:

1. 什麼是 RO 機
2. RO 機為什麼會排廢水
3. 你所言的造水很小,這個小很難了解,舉個例子,以前空桶造滿水要多久時間,後來造滿水又要多久時間?
或者拿個量杯,看看在單位時間內(如一分鐘)可造多少水,這樣比較容易了解

我猜想,你現在應該是把它改成簡單的多道濾心過濾。但:

1. 濾心是怎麼配的
2. 有消毒水味,應該是水中加氯的原因,尤其是最近因雨的關係,加氯會更重。不過按理來說,若是你有裝活性碳濾心的話,應該水中就沒氯氣了,若有裝活性碳,那麼多久沒換活性碳濾心了。要測試水中是否有氯,很簡單,到化學材料行買餘氯測試劑,一測就知道了。

另外,站上有人(姑隱其名)花了2.5 萬買了類似你說的設備,你可找一下先前的相關資料,看看他使用的結果。

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_^

网友:
益之源不錯用~你可以等他有分期時買啊!不過益之源的口感偏硬跟RO口感不太一樣,先試喝看看能接受再買吧!

网友:
.我家的濾水器加了一道樹脂濾心就沒有水垢的產生。http://www.google.com.tw/url?sa= ... amp;bvm=bv.45175338,d.aGc
以離子交換樹脂淨水,來除去水中礦物質及污染的原理,已常被廣泛運用,其中以鈉型離子交換樹脂較常見。由於樹脂或離子含有永遠不溶的陽離子,可以取代納離子來保持電中性。當水流過交換床時,樹脂內的物質和水中的礦物質會產生數十億次的交換,鈣、鎂、鋁等金屬陽離子會被吸附在樹脂上而釋出鈉離子。經過濾後水中鈣鎂等物質含量會變少,而成為軟水,口感較好。不過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如果交換樹脂自行以鹽巴再生還原沒有清洗乾淨的話,會釋出鈉,因此水中鈉含量會提高,因此使用此類交換法時,應審慎評估後再使用。最好以原廠符合食品級標準之產品為宜。(來至奇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