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機車後照鏡更換玻璃鏡

楼主(2013-04-15):
老婆大人的機車後視鏡之前就因為有垂頭喪氣的症狀,所以就切開旋緊螺絲過~

站上也有大大有發過實例過,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網址在這:http://bbs.pigoo.com/thread-33248-1-3.html

這次因為後視鏡又再度垂了下去,另外鏡子也開始變質,所以才開始這次的換鏡子

首先拆了下來的後視鏡~來一張全圖吧~

近拍~鏡子明顯變質,無法從鏡子看到後方來車~

開始動工!!之前切開的痕跡~不知怎麼切開的,請參考上方網址

把鏡子拿掉~看到裡面的螺絲,把它旋緊!!

拿一塊大塊的鏡子,用玻璃刀切出跟要更換的鏡子一樣的形狀,記得要戴手套,防止被玻璃割傷!!

來一張切出來的鏡子近照吧~

裝上去試試看合不合,不合再磨或再切~

終於合上去了~把週邊用熱熔膠封起來,防止水跑進去~

弄完後,鎖上去老婆大人的車子~沒聽她在抱怨~應該是沒問題了~打完收工~
這次用到的工具有:
活動板手
美工刀
熱熔槍
玻璃切割刀
鋸子

网友:
太花工了吧?我以前都到外面到處找,有人騎掉的,拆掉的、撞掉的就撿回來改。

网友:
熱風槍(沒有就用吹風機代用)吹一吹邊...就可以挖下鏡片
然後去玻璃行請它切一塊一樣的給你,裝回去就可以了....

自己切有點費工.....

网友:
真是"搞缸"

网友:
蛤~欽佩...Orz

网友A:
原廠的是曲率鏡,妳弄的應該是平鏡
拿到烤箱 設80度
待熱時可把鏡片取下
或是敲破拿下
依外殼瞄繪去取鏡片大小
一樣用烤箱加熱後裝入鏡片,如果鏡片太小,
可在殼和鏡片中間黏泡綿

网友B:
這個1隻才80,樓主您這樣大費周章也太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1隻才80,樓主您這樣大費周章也太用心了

呵呵~我知道很便宜丫~只不過本著DIY的精神~

就自己動手弄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的是曲率鏡,妳弄的應該是平鏡
拿到烤箱 設80度
待熱時可把鏡片取下

呵呵~之前已經切開過一次了~不用那麼費功夫啦~

況且烤箱烤那後照鏡後,我大概會被太座罵到臭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之前已經切開過一次了~不用那麼費功夫啦~

況且烤箱烤那後照鏡後,我大概會被太座罵到臭頭~ ...

車廠是這樣做的
要小心溫度不要太高
塑膠會溶化

楼主:
車廠是這樣做的
要小心溫度不要太高
塑膠會溶化

我沒有要用烤箱去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