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熱膏正確使用方法

楼主(2013-04-15):
請參考正確使用說明.
如CPU/GPU/風散表面舊散熱膏需先擦拭乾淨,再塗上適量新散熱膏,其詳細過程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S&id=5695234227

网友A:
以前工作上有機會遇到在真空的環境,為了均勻散熱還在量個物體之間充入微量的氦氣作為傳導介質,當然為了怕污染以及事後的分離所以不是用"散熱膏"!!

网友:
感謝樓主的善心分享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sha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工作上有機會遇到在真空的環境,為了均勻散熱還在量個物體之間充入微量的氦氣作為傳導介質,當然為了怕污 ...

這是未曾接觸過的領域,感謝阿乾大的分享.

楼主:
散熱膏的均勻塗裝雖是重點之ㄧ,但如CPU上方的散熱片的4個塑膠插销未能與主板正確緊密固定,將會嚴重影響散熱問題.

网友B:
散熱膏其實只要均勻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不要迷失在散熱膏愈厚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熱膏其實只要均勻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不要迷失在散熱膏愈厚愈好

好像原理都是相同就是讓它有最好的傳導!

网友:
記得在電子學里,散熱的因素主要是在散熱膏的傳導系數及散熱片的散熱系數
散熱膏的傳導系數不同,散熱效果也不同,加上接觸面的密合度不同而改變
散熱膏不見得要塗厚才有用,但每次都安慰自己,塗厚一點有塗有保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工作上有機會遇到在真空的環境,為了均勻散熱還在量個物體之間充入微量的氦氣作為傳導介質,當然為了怕污 ...

>為了均勻散熱還在個物體之間充入微量的氦氣

阿乾大是在"量"什麼物體啊? ...

网友C:
窩都怕乾掉硬化~都塗不少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為了均勻散熱還在量個物體之間充入微量的氦氣

阿乾大是在"量"什麼物體啊? ...  ...

打字打太快了!! "兩"個物體之間...  晶片(晶圓)和"吸座CHUCK" 之間,因為在真空CHAMBER 內,真空會影響到"熱傳",所以只有晶圓背後和吸座接觸,就算是緊緊貼住,也會有許多間隙! 真空環境下熱傳效果不佳!! 又不能使用導熱液體,只好使用氣體把 晶圓背面與吸座表面填滿,吸座的材質是傳熱效果佳的鋁材,使用冷卻水把鋁材吸座的熱帶走,達到晶圓控溫的作用,避免晶圓上面的光阻膜被"電漿"過熱破壞!!

网友D:
哈哈,你說的只能想像,沒接觸過,只有賣過Power給專門做晶圓廠生意的客戶.
若有相關的圖片和影片就能了解了.

>只好使用氣體把 晶圓背面與吸座表面填滿

是用什麼氣體當墊背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你說的只能想像,沒接觸過,只有賣過Power給專門做晶圓廠生意的客戶.
若有相關的圖片和影片就能了解了.

S大:
   這樣說明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大:
   這樣說明可以嗎?

謝謝,這樣大概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窩都怕乾掉硬化~都塗不少耶

害我嚇了一跳,還好不是"乾硬化" ...

网友:
其實我都是用一張卡壓住他 擴散開因該就差不多了
是看很多文章都放一大陀那樣反而散熱效果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