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延長線的突波吸收器問題

楼主(2013-04-15):
偶然再度把少用的延長線拆開清清灰塵
仔細一看才發現不對
這條號稱有突波吸收功能的延長線
在我看來怎麼跟沒有一樣哩=_=
把突波吸收器接在同一條線上真的會有用嗎
是我才疏學淺還是廠商粗製濫造啊
以我所知壓敏電阻不是該接在火線和中性線之間嗎

三條銅片最左邊是中性線 再來是接往插座火線的銅片 再來是是火線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
廠商做出來的這種東西也未免太坑人了吧
多花錢還一點效果都不會有
還虧他是MIT的

网友:
提醒一下 看一下版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44572#lastpost

作業員粗心  品管沒檢查到

楼主:
感謝樓上提醒 已修正

网友:
哈~焊錯邊了~

网友:
吸收器被短路了WWW
自己改一下就好~~~

网友:
可能是新來的作業員搞錯了吧n_083|

网友A:
我想台灣的接頭沒有所謂的接地
只有歐規或是美規的電器產品才有接地,販售到台灣地區的電器產品都沒有地pin

所以我滿好奇實際上裝突波吸收器有效嗎?

网友:
作業員狠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台灣的接頭沒有所謂的接地
只有歐規或是美規的電器產品才有接地,販售到台灣地區的電器產品都沒有地pin

MOV跟接地沒多大關係..

兩端電壓超過了...就直接把你給短路....保護電器...

就看還沒短路時那段期間(東西一定會有反應時間的)........會不會造成電器受傷...

网友:
作業員狠瞎----------------他又不懂所以也沒瞎---------------------------------------主管問題大一般就是領班問題
也有可能是外包----外包到一般家庭代工---------------------
這種事常會發生的-----------如果你開過工廠就知道-------------------插錯零件------改整天-----------買到零件有問題----------------都有遇過--------------------一般都發生在更換生產線時最易發生

网友:
我都是拆電路板上的不要的零件裝到延長線裡面.自己裝的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啦

网友:
我看整批都是這樣.真的焊錯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