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微波爐RE-0703R,保險絲不定期燒斷

楼主(2013-04-15):
保險絲不定期燒斷,從去年至今已換3次!是那邊出問題?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A:
會不會是門上的安全微動開關有異常,誤動作把磁控管短路造成保險燒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門上的安全微動開關有異常,誤動作把磁控管短路造成保險燒毀?

我猜是磁控管的插頭對地短路了,檢查看看吧。

网友:
保險絲換多少A

网友:
應該是保險絲座接點不良,請將保險絲座和基板接點補焊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門上的安全微動開關有異常,誤動作把磁控管短路造成保險燒毀?

微動開關+1

网友C:
保險絲應該是0.75a,這一台的通病,只有斷保險絲,換上就放心去收錢吧!一般微波爐在變壓器和電容器間大多數品牌並無保險絲設計,就算保內送公司也只是拿掉(我有賣過,一年內故障送過)。

不過狼大說的門開關不良是會燒保險絲,但是是第一隻AC的,這一台還沒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應該是0.75a,這一台的通病,只有斷保險絲,換上就放心去收錢吧!一般微波爐在變壓器和電容器間大多數 ...

歹勢!從去年至今已換3次!客人已經抓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歹勢!從去年至今已換3次!客人已經抓狂了!

阿!你都換一樣大的嗎?

你是換第一隻,還是白色盒子內第二隻

這一型我遇到很多都是第二隻

网友:
從照片看是保險絲座已經損壞挾持力衰退或與pcb焊接不良

网友D:
建議3個一起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你都換一樣大的嗎?

你是換第一隻,還是白色盒子內第二隻

阿資前輩,我講的是玻璃保險絲!

网友:
換大一點的保險絲.叫客戶不可將金屬物如湯匙...拿進去微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3個一起換~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動開關+1

謝謝!謝謝!謝謝!

网友:
基本上我以前也修過不少台維波爐都是電源保險絲燒斷
而且測過之後都沒問題客戶拿回去之後不到一小時就又拿回來了
經詢問才知道有有許多客人有維波爐還在運轉中沒有按停止或暫停讓維波爐停止加熱
就馬上把門打開結果保護裝置動作(那三個微動開關)造成電流過大保險絲燒毀
所以有時要教會使用者請按停止或暫停之後再進行開門動作

网友E:
請問保險絲有0.75、0.8、0.9、1A,
除了0.75以外0.8、0.9、1A的有沒有人更換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保險絲有0.75、0.8、0.9、1A,
除了0.75以外0.8、0.9、1A的有沒有人更換過。 ...

我記得這個電流蠻大的~之前曾測試過
原本是用1A的樣子我測到3A都一樣會融斷
只是基本上不建議這麼做找出問題點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