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42吋液晶插上電源保險絲馬上燒

楼主(2013-04-15):
請教各位大大LG42吋液晶插上電源保險絲馬上燒這要檢查那裡

网友:
先檢查一次側高壓部分,是否有元件短路擊穿.

楼主:
好我試試看

网友A:
检测PFC电路,场效应管,及周边的蓝色瓷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PFC电路,场效应管,及周边的蓝色瓷片电容,,

蓝色瓷片电容都沒壞              請問场效应管是哪一個

网友:
比較大顆的裝在散熱片上,你這片跟我修過得不太一樣,但一樣的問題,後來是PFC的MOSFET故障引起,不必解焊,用電表直接測量是否已經短路!!請多參考這個站有許多關於短路測試跟串接燈泡等安全防護,保險絲最好用防爆型,不是同規格就好,先前我用一般保險絲測試,在短路燒毀時,它發出的火光挺驚人!切記,一定要找出短路點,不要任意接上市電很危險!!若真的MOSFET燒毀,檢查附近保護用電阻,否則你換了新的零件,一樣不啟動,加油~~
PS:看看左半邊高壓區的兩組散熱片上,應該在上面!!

网友:
測量橋式整流有無短路,有遇過其他牌子是橋式整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