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I/O生鏽 大家都怎麼處理?

楼主(2013-04-15):
有些主機板用久了I/O那邊都會生鏽

不知道各位前輩都怎麼處理的?

网友:
牙刷+銅油~

网友:
我是WD40噴在牙刷,再刷
然後衛生紙吸乾WD40
吹風機再烤乾

网友A:
如果...太嚴重...可以拆廢板的上來換...或買新的來換...

這是之前換的..圖示說明請略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太嚴重...可以拆廢板的上來換...或買新的來換...

這是之前換的..圖示說明請略過..

您是用錫爐換的嗎?

网友:
用粗的橡皮擦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是用錫爐換的嗎?

小弟是用熱烘槍換的...因為小弟只有一支像吹風機的那種熱烘槍n_071|...在背面吹..由遠而近......慢慢加熱(太快的話正面的貼片零件會"跳")...取下後..不要停止吹...馬上用吸鍚器把孔裡的鍚吸乾淨n_116|....

网友:
不嚴重 用 小蜜蜂 拋光

楼主:
請問一下什麼是小蜜蜂呢?

网友:
1.如果是要賣的太嚴重就一定換新 , 賣的價格就可好一些 .

   之前就遇上吹毛求疵的買家根本沒生鏽 , 有斑點就不要說生鏽 .

2.自己用的就不用講究 , 鐵刷拿來刷刷 .

楼主:
我是好奇能不能用WD40除擋板那邊的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什麼是小蜜蜂呢?

這種應該就是小蜜蜂 (因為馬達聲運作起來和蜜蜂聲音相似嗡嗡嗡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0644011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是用熱烘槍換的...因為小弟只有一支像吹風機的那種熱烘槍...在背面吹..由遠而近......慢慢加 ...

挖~ 大大實力高強. 熱風槍應該有用固定架,不來 還有吸錫器要用 應該會忙不過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什麼是小蜜蜂呢?

大陸叫做電磨,台灣名稱較亂,有人稱雕刻機。

楼主:
這支我好像有 不過要用哪種頭去磨啊? 這感覺不是拿來磨鐵的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支我好像有 不過要用哪種頭去磨啊? 這感覺不是拿來磨鐵的就是

這種電磨附加頭(一稱磨頭)很多種,都有不同的用途。

像有的是用來切割用的,有的用來當做類似砂紙用(有不同粗細),有的用來處理石材,有的用來處理玻璃類..

所以很難講個清楚。

不過依你的例子,先用細砂紙或鋼刷類的磨頭去掉鏽掉的部份,原則是不要磨到電鍍層都磨掉了(兩種顏色不同),再用打磨用的打平滑(就好像汽車打磨的那種材質)。

這種工具很好用,可多多試一下各種磨頭的使用方式,及電磨使用要領,相信一輩子都很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