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59XU公版改裝問題請教

楼主(2013-04-15):
請問各位大大V59XU公版上 BLO  .ADJ  這兩點要接到高壓的哪兩點

网友:
就是這2點BLO(ON/OFF)  .ADJ

楼主:
我的高壓只這些點

网友:
BLO ==> BLON
ADJ ==> VDIM

网友:
BLO ADJ 如果這兩條線接反了,頂多背光不亮或不能調亮度,並不會怎麼樣,
但是高壓板的電源跟地要很小心不可接反了,接反可是會燒板子的!
以上供參考!

楼主:
不好意思可否再請教哪源本從電源版接過來這兩點上的就拿掉不接嗎還有T-com上要的三組5v的電壓要從哪裡拉  謝謝賜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否再請教哪源本從電源版接過來這兩點上的就拿掉不接嗎還有T-com上要的三組5v的電壓要從哪裡拉   ...

建議你本版教學文獻那裏TSUMV59VU有幾篇教學文多看幾次搞懂了再開始玩吧!
公板上有什麼東西規格看清楚,就有你要的答案
不然把面版燒了學費是很貴的

网友:
論壇首頁有很多的TSUMV59XU 電視公板教學文獻"相關資料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134-1.html

如果看不懂可以把您的圖片傳上來,
不過要告訴大家您的規格型號
相信應該會有很多有經驗跟熱心人士跟您討論!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和賜教實再是情非得已邏輯版壞掉本想送修無奈原廠已經到閉關門   Dynaview  又找不舊零件更換只好靠自己了     已經做到這樣就剰下的就要靠各位大大幫幫忙

楼主:
第3張圖上的5v.....12v  接頭是從電源版來的沒接上那些5v  12v    24v 統統沒一接上才會有其他的我大至上都已經完成了

楼主:
第2張圖是舊的邏輯版

楼主:
按鍵 遙控  T-CON  都已經接好了就剩下這些電源有點頭痛

楼主:
面版型號是T315XW01   V.5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版型號是T315XW01   V.5

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84-1-1.html

网友:
版主,
邏輯板壞掉更換邏輯板就好了,與更換公板(TSUMV59XU 電視公板)昰沒關係的,第2張圖不昰A/D板嗎?
請再多多確認~

楼主:
是的太累了想到那裡就把他打出來不好意思

网友:
您的面版型號T315XW01   V.5 規格書 請參考
T315XW01V5 AUO.pdf (532.03 KB, 下載次數: 13)

面版T315XW01   V.5屏線接圖

V59XU公板屏線接圖

請確認您的接公板屏線,電源端接線應該在圖右邊第1~3腳才對
您的面板屏電壓是+5V請確認是否接對(參考規格書)

這些先確定無誤了.再確認高壓與其他接線是否正確!

楼主:
謝謝  是的接公板屏線正確!             面板屏電壓是+5V沒錯              圖右邊第1~3腳沒錯 是接110V

网友:
換公版跟您原本的AD一點關係也沒有阿!!!電源只要輸入公版其他改好後就可以點亮了阿,你該不會直接將原本屏線就接到公版上吧!!!!

网友:
這我真不知道如何回應這一帖 完全不會的人 要改這塊公版  麻煩 你好心一點還是送修吧免 得燒光光

錯 在 哪  如果是 以 圖片 來看 是 "全措"
屏壓 接線 位置 是 接到 按鍵板  大哥 你到底有沒有看阿 那你按鍵板要接哪 天阿  所謂屏壓 這塊面板 是5v 板上 有jump 你只要跳正確位置就好了

12v供電也沒接   接去哪  我看你是 接去按鍵板 一送電你爆抱樂

高壓版 也沒接  on 跟 avj 也沒接  接去哪

原來的ad板屏線 跟  公版的屏線 定義 是不一樣 你 有跳好嗎

以上不是發言 吐嘈 你  只是如果完全不會 可以請人幫忙不是亂搞一通

网友:
V59XU公板屏線接圖和面版T315XW01  V.5屏線接圖
這兩個基本圖如果您還看不懂是怎麼跳線的話,
建議您請人幫忙用,
不然電源接上可能會"燒"很大!

网友:
我也完全看不懂,不知在瞎搞什麼?

网友:
原本的線材沒改過一定不能用

如果直接把原本的線材一絲不動的找地方接上

那您的電視可能連修都不用修了 很有可能會全毀

如果您要學習DIY 請先從哪些線是什麼功用 並且該跟哪裡互相連接先搞懂

如果在還沒弄懂不確定是否正確的情況下 建議送修

否則可能會因小失大

PS:圖片中看不清電源板跟A/D板下有隔東西絕緣嗎?
     如果直接放在面板的鐵框上 插上市電的話會很危險 100%放鞭炮!

楼主:
   不好意思都是我的錯這張照片最主要是在秀這個電源版因為下文還沒有貼上就被叫去做事情到剛剛才回來...........一上來不知已被轟的滿頭包包滿地找牙 不過還是要謝謝各位大大哪麼熱心的指教
網上已經剖哪麼多圖文了看都看會了      連想都不用想了     不過說真的真要碰到哪麼白吃的人        網上的大大們還這麼有熱心的再幫忙實在感到.....................足感心......................................................
因工作有點累先解釋一下明日再敘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