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前輩知道東芝洗衣機......

楼主(2013-04-16):
目前遇到東芝的AW-806B這台洗衣機,在洗沒多久就會出現電腦板左右閃爍的問題
懷疑是馬達6條線裡面的一條有問題,但我不清楚!為何這馬達要有6條線??
請問有前輩知道嗎?

网友:
現在有許多馬達都6線式,6線3速,有2條可視為同一條,裡面有過載保護,你可以用電表量測一下,沒有阻值的兩條可以視為同一線路,這裡以N1及N2表示,電源接上電源側(L,N1)後,用N2去碰觸其餘3線,來判斷轉速高低。

以上如有說錯,麻煩請指正,謝謝~

网友:
三條是馬達線圈,另外三條應該是馬達內部有霍爾IC偵測馬達轉速,回傳給控制基板

這是我個人猜測

楼主:
= = ? 請教大大,怎麼判斷這個東西的好壞?
這3條線的東西其中兩條接到水位開關,就剩一條綠色的
順便一提,好像東芝的電腦板都使用5.56M的震盪器
但是網路上好像比較少看到這個規格,不知道有人看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