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 BENQ FP737s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3-04-16):
明碁 BENQ FP737s無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17吋螢幕是從資源回收區撿回來的,也沒什麼大故障(通病而已)直接被丟棄,覺得很可惜就把它領養了.

故障狀況:電源啟動後~~背光一閃即逝~~

清潔前~~髒兮兮~~

清潔後~~亮晶晶~~

型號(Q7T3)

拆機照

OSD SW檢查保養

背光驅動電路2SC5707電晶體打穿短路*1,3A電阻式保險絲燒斷*1-->更新OK.

會造成2SC5707燒毀的原因:
不外是高壓線圈層間短路、接腳錫裂,或MKP方型電容變質、破裂、接腳錫裂,造成LC諧振電路頻率離異
進而使2SC5707過溫燒毀短路-->背光供電3A保險絲燒斷-->因為通常只會先燒一組(上燈管或下燈管)-->
所以呈現的故障為背光一閃即逝(高壓輸出保護電路啟動)-->電源指示燈綠燈常ON(用燈照螢幕有畫面~當然要接信
號源才看的到~).

P/I板電容已經使用10年了-->更新(日系)*12讓電源更穩定.

背板全面補銲(BENQ基板必做的功課)後洗板OK.

A/D板電容更新(日系)*5.

面板型號

工程模式

完修測試

BenQ Q7T3 電路圖.pdf (85.3 KB, 下載次數: 77)

网友:
解說真詳細,讚喔,恭喜完修

网友:
請問WET您電容哪買的??看您維修每片都更換掉...
不知道可以PM一下嗎?
恭喜完修

网友:
很棒的教學範例

WET大的電容殺的很大

网友:
這電路板的配置,跟Q7C3好像

网友:
背板全面補銲(BENQ基板必做的功課)....行家手法,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