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Panasonic Tau 平面電視跳台

楼主(2013-04-16):
各位先進,家裡的老電視突然發生一直切換頻道的現象,也就是一開機頻道就自動快速切換、不會停止。請問這是什麼元件故障呢? 電視為Panasonic Tau系列,是CRT電視。

网友A:
1.先把遙控器移開,確定不是要控器某鍵卡死後
2.確認是否電視按鍵卡死後
3.拆開電視,觀察是否有強哥在裡面幫你選台
以上3點皆無後再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把遙控器移開,確定不是要控器某鍵卡死後
2.確認是否電視按鍵卡死後
3.拆開電視,觀察是否有強哥在裡面 ...

如同樓上大大所說,如果沒有以上問題,你去量測前置切換開關電路上,量測按壓開關是否有漏電,如有的話,就換掉唄~

网友:
嗯~話說它起動了頻道自動快速瀏覽功能.......

我是來亂a..........快酸喔...啊!未付啊...

网友:
把所有按鍵換掉就好了~如有主電源開關的 建議也更換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我會找時間拆開檢查,到時候再上來回報。

网友:
沒有數位盒的機種換按鈕可能會好 有遇過 如果是有數位盒的機種 要更換數位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我會找時間拆開檢查,到時候再上來回報。

如jackhiphop 大所說,把面板的按鍵開關換掉因該就OK了啦。

楼主:
剛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三十幾吋的電視扛上桌子,XX真不是人幹的。後蓋螺絲又超多,好不容易一一卸下來,順便把電源版拆下,免得擋到螺絲。

我發現前方控制面板鎖在木架上,但是從內部看有好多螺絲,於是先挑大的解下。可惜全部拆下後外框仍然很緊,只有一點點鬆鬆的。難道是要把下方照片中所有螺絲皆卸下 ? 麻煩有經驗的大大提供一下意見,感謝!

网友:
想不到panasonic Tau裡面還有木料,真稀奇~~~~
有辦法找到連接面板的接線排插,先拆掉試試看。

网友:
看照片,猜測是tc-34tf12或34tfa機種.奇怪?按鍵不是在正下方嗎?為何拆側邊木框?將底部電路板抽出便可摸到按鍵部電路板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三十幾吋的電視扛上桌子,XX真不是人幹的。後蓋螺絲又超多,好不容易一一卸下來, ...

圖一,下方的主機板應可退出的,注意有卡榫的地方。
木架是用來固定CRT的。

楼主:
原來是這樣,晚上再來試試。對了,請問後端高壓那邊要注意些什麼? 需要先放電嗎? 第一次拆CRT有點怕怕。
這台十多年前買好像7~8萬,號稱支援數位電視480P,結果到現在還是接爛爛的cable而已。幾年前曾故障過一次,因為老爸捨不得丟只好請人維修,結果又發生自動轉台的問題。

楼主:
今天好不容易空出時間繼續修理。承蒙各位先進的指導,主板的確可以直接抽出來。只要解三顆螺絲就可以了!  可是後來發現這樣並無法解決問題,因為按鈕的PCB板還是鎖在前方的面板外殼,要從後面拆下需要很長的螺絲起子,再加上四個卡榫幾乎不可能由後方卸下。只好硬著頭皮把前方面板拆下,之前照片中的所有螺絲都要卸下來,真的費了好大的勁(許多螺絲被地磁校正線圈給擋住,要用另一隻起子搬開)。面板拆下後按鈕的PCB板就可以很簡單卸下來,下面就是第一個懷疑的地方。

右半部
有一顆CH-DOWN的switch看起來比較新,應該是上次維修師傅順便更換的零件。
所有電阻皆測量過,阻值沒有偏差。

左半部
只有一顆Power switch,也是生鏽的很嚴重。

這幾天會找時間去買switch換上,先報告到這邊。

网友:
加油~加油~加油~
眼見就即將完修了~~~

网友:
開關拆掉~用遙控器開機測試看看是不是變正常
  如果ok  必要的按鍵裝上就好!以免裝越多故障率越大~~~

网友:
既然按鍵是兇手,何不直接拆了,用遙控的~

楼主:
今天去買了switch,回家後直接用金屬氧化消除劑浸潤大法處理,希望能延長使用壽命。真的不想為了兩塊錢的東西又拆一次電視。

換上後的樣子...

左邊紅外線感知器旁有一顆47uf/10v電容還加了0.01uf的陶片改善高頻響應。猜想這邊電源應該有點重要,於是隨手拿了一顆NCC PS固態電容換上。

接下來花了許多功夫將前面板裝上(真的很久,詳細原因略...),迫不及待開機測試,竟然好了..............Ya!

可惜好景不常,約過了一個小時老爸說電視又出現自動跳台的情形...
看來不是switch的問題,想說要再拆一次電視腳都軟了!
現在確定不是遙控器的問題,而且我發現電視在換台的時候如果去按選台的按鍵,會變成調整音量,好像是按鍵有點亂掉了。還有,主板上灰塵很厚,不知道這會是原因嗎? (因為在房間修理,不敢用空氣灌免得整個房間灰塵四散)

PS.小弟以為控制板拔掉應該無關(因為控制板線路極簡單,線路無異常),看起來好像是機板的問題。這台電視真的太重了,不管是移位、轉向都很費力,更不要說是抬上抬下,完全要兩個人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買了switch,回家後直接用金屬氧化消除劑浸潤大法處理,希望能延長使用壽命。真的不想為了兩塊錢的東 ...

RC001遙控接收器,三根腳用刀片刮一刮!

楼主:
OK,小弟明天拔掉控制板再試試看,如果恢復正常大概就是RC001有問題了。

网友:
將RC001遙控接收器拔掉.暫時用手動操作面板功能鍵是否OK.

楼主:
這台不只是這個問題,不拆還好拆了又發生影像整個內縮的情況。
這台電視太大又太重,加上個人技術能力不足已經放棄維修了!

网友:
其實只要乖乖的把買來新的SWITCH換上即可,不用再經處理
內縮部分只要補焊就可解決
可惜了一台好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