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EUPA 燦坤 TSI-TT2889 紫外線殺菌烘碗機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3-04-16):
外觀
型號
內部構造1
內部構造2
控制機板--按鍵阻阬變大,小強便便一堆
清潔機板並拆下按鍵
故障按鍵
換上新按鍵
燈號亮了
收工

网友:
這種小開闢故障率極高.

http://bbs.pigoo.com/thread-44382-1-1.html

网友A:
跟我買的大同烘碗機裡面一模一樣!!

网友:
還有一溫度保險絲也是一般容易故障不過電原因之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買的大同烘碗機裡面一模一樣!!

大同的比較貴吧!

网友:
小強玩樂的好場所~

网友:
謝謝分享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