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鐵捲門收捲正常,放下時得一直按住才能放下

楼主(2013-04-16):
各位好
在下家中的鐵捲門最近發現突然有個問題
當按下遙控器,或是控制盒的下時,鐵捲門會往下
但手一放開按鈕,鐵捲門馬上停住了
但是如果持續按住下捲,可以一直放下到自動停止
如果是按上捲的時候就一切正常
按一下放開就一直收捲到自動停機
也測試捲到一半停住再放下
一樣也得持續按住才能放捲

測試過兩顆原廠的遙控,情況一樣
按牆上的控制盒情況也一樣
遙控可以正常關閉、開啟電源

這台鐵捲門最近因將騎樓放置車輛
家中內另有一道鐵捲門
所以就沒有在關閉
且家中鐵捲門不常開
所以不用時我都會把總開關關掉

在版上搜尋了一下,得知不是啟動電容故障
(如果啟動電容故障往上捲會很慢,但這台不會,上下捲速度都正常)
這是控制盒故障嗎?

此附上鐵捲門馬達附近的照片

還請各位大大指教n_131|

目前已完修囉
是螞蟻大軍跑道relay的接點上自殺
經清潔接點後 測試正常
成功完修!

PS.我在9樓有更新~

网友A:
牆壁上的控制盒..停止健斷路了!!!.....(卡住了???)

所以要一直按著(上下鍵)....才會有動作!!!.....

也有可能遙控接收器....停止健斷路....機會比較小!!!....

网友:
應該是線路有問題
查查往下繼電器是否有問題-------------------線斷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牆壁上的控制盒..停止健斷路了!!!.....(卡住了???)

所以要一直按著(上下鍵)....才會有動作!!!.....

謝謝回答
但是我按上時是正常的
會自動捲到頂
只有按下時才需要一直按住才能放下

剛剛看了一下控制盒的按鍵是都沒有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答
但是我按上時是正常的
會自動捲到頂

把那個有貼白色貼紙的鐵蓋拆開看看.......
看是一顆或是兩顆電磁開關???.....
如果是2顆.....有可能是因為接點上的鐵屑...而造成的接觸不良(往下..有動作時的那一顆)

网友:
先拆下 搖控主機~
直接使用按鈕測試一下問題點在那裡~
有可能搖控主機壞了~

网友:
有可能是馬達上的電磁開關(relay)接點問題,relay有一組供給自身線圈的迴路,檢查接點或是現有鬆動,參考看看!

网友:
佑享舊式機板壞了,非東元馬達

楼主:
今天下午剛好有空
就來拆一下看看情況
不過第一次拆這摩高壓的設備,心裡還是毛毛的

首先先檢查大大提到手動控制按鈕
因用手按壓都正常
首先是發現向下按鈕的彈簧遺失?
(不過按鈕還能彈起來?!)
中間那跟導電用的鐵棒有偏向上捲按鈕傾斜
但是並未短路
上方
下方
先用蜂鳴檔測試導通
發現中間那格的紅與綠線有導通
按下停車按鈕會斷開
但是情況又接近時好時壞
阻抗有點高
而按往上或往下
都是幾乎正常導通放開就開路
(與紅、綠導通)
之後先去五金行買了顆新的來換
接上後發現新的變成用微動開關來當開關
中間的同樣是常閉,按下時開路
不過情況依舊就沒拍照了

接著測試把遙控主機拔除
但是卻變成完全無法動作
拆開來看,在下目測是還沒有異狀
觀看電路外觀也完好
只好先接回去
不知這裡該如何接才能變成手動控制呢?
這是整機的線路圖
目前已經馬達旁的電路板拆下
目測發現relay接點有異物
慢慢將兩顆都撬開
起先用三用電錶測試有異物的那顆阻值異常
用手按壓模擬RELAY動作,阻值偏高(0~300忽高忽低)
這邊我清潔接點的方式是先用毛刷清潔異物
然後用砂紙磨雙邊接點
再使用接點清洗劑搭配牙刷
清潔後再次手動模擬動作
阻值恢復正常
同時也將全電路板補焊一下
舊電路是使用含鉛錫的樣子
加熱時還會有很像助焊劑被加熱到滾得感覺...很臭

第一次拆這台
有些快速接頭一按卡榫就斷了n_094|
好險接頭還在
而且有拍照
應該還能接回去
希望能夠完修^^

不知道有哪邊遺漏的,如果有還請大大指教

在下剛剛將電路板裝回進行測試
目前鐵捲門已完修!
測試上、下捲、暫停皆一切正常
同時也測試遙控、線控
試捲了好幾次,也請家人按按看
都是正常運作
運轉後馬達會有些與餘溫 不過也只是溫溫的
剛切或停車時RELAY會看見火花,220v的應屬正常吧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讓小弟順利完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剛好有空
就來拆一下看看情況
不過第一次拆這摩高壓的設備,心裡還是毛毛的

您應該抓到問題點了!!!.....

應該就是那個RELAY接點表面碳化...阻值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應該抓到問題點了!!!.....

應該就是那個RELAY接點表面碳化...阻值異常!!!...... ...

沒錯 是relay的問題
清潔後裝上,目前已恢復正常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是relay的問題
清潔後裝上,目前已恢復正常運作!

恭喜完修!!!....

又省了不少$$$.....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喔,省下的錢可以去吃好料的。

网友:
全是螞蟻造成的,可以跑進半密封的接點上,還死在上面

网友:
精神可嘉  恭喜完修!

网友:
微動開關故障.

网友:
我之前是兩隻壁虎保跑進去.捲門不會停.差點捲壞掉..趕緊減斷電源...恭喜完修...

网友:
我也遇過螞蟻自殺導致故障鐵捲門~~~
會讓人一時摸不著頭緒
真是不可思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