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 二次電壓+80V 如何查修[已完修]

楼主(2013-04-16):
這台不能開機,時好時壞

壓下最右邊電源開關,紅燈亮,待機?

此時一次電壓+160V ,二次電壓B+ 只有+80V

在此情況下:
1. 有時用遙控器(或是按一下電視面板"選台"),B+ 80V會升至+110V穩定,5~8秒畫面就會出現。
   調升VR(藍圈)將二次電壓+110V 升至+127V 依然可正常開關機運作。關機B+仍維+80V。

2. 有時不能開機情況下,用遙控器(或是按一下電視面板"選台"),
    B+ 會變成+110V 三秒後降成+80V,三秒後又升至+110V,連續四次,B+就維持在+80V 開機鍵就無效
   調整VR, +80V不會改變。除非拔除電源重新插上,B+還是維持80V ,重覆上述情況。

放大鏡檢查焊點及元件都良好

標示紅點零件測量良好

請問該如何查修?

网友:
瞬間開機後B+會上升到110V 這時當掉之前看有無下降或上升(用類比電表量測)因為反應比較快數位太慢

把B+固定在110V不要在往上調整 調太高會燒東西的

1.建議先更換B+ 的VR
2.看垂直IC有無空焊(空焊會開機當機)

网友:
你可以更換二次測電容,應該是470uf跟220uf試試看 (B+電容不必更換)

网友:
穩壓IC7805點點就好了

网友A:
按鈕全拆除 再用遙控器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鈕全拆除 再用遙控器試看看

五顆輕觸開關,更換無效。這台開啟時有四次偵錯,所以無法開機

网友B:
把一次測內的所有小電解電容更換看看

你開機正常時建議把二次測所有每組整流的電壓 記錄起來再跟開機當機比較看看

還有水平晶體C腳的諧振電容量測看看有沒有容量少很多的

网友C:
請問待機時,測量470uf和220uf電容,電壓分別為多少?如果太低可能整流二極體掛點。(曾經遇過提供參考)

网友D:
p大你好   未開機 待機二次測B+電壓80V應該是 正常開機110V是由光藕控制 大部分是二次測9V  12V異常 樓上各位大大有提醒470uf 220uf穩壓IC7805

网友:
這台的FBT很容易壞,先測一下水平驅動級晶體 B 有無震盪來釐清是電源出問題還是FBT出問題
我的作法是 先空焊水平晶體 C 再開機試試 多試幾次,如果都無此現象 那FBT掛點機率高
如果還有此現象 依你之前檢查過之後剩光耦合未換可以試試

网友:
請問20吋電視B+是118V會太高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一次測內的所有小電解電容更換看看

你開機正常時建議把二次測所有每組整流的電壓 記錄起來再跟開機當機 ...

謝謝JACK指導,我沒那麼多電解,綠圈都拆下來測試,容值及ESR內阻都OK
正常開機時電壓記錄真是不錯的方法,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待機時,測量470uf和220uf電容,電壓分別為多少?如果太低可能整流二極體掛點。(曾經遇過提供參考) ...

謝謝SOWA指導,這台是1000U及470U,電壓有測量,但沒注意是哪顆上的電壓~ 二極體測量OK
正常開機有8V,不能開機時7808為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你好   未開機 待機二次測B+電壓80V應該是 正常開機110V是由光藕控制 大部分是二次測9V  12V異常 樓上各 ...

蘇大晚安,感謝您來指導
有兩次測量到7808就可開機,焊點放大鏡看不出異常,索性重焊
分幾次組合及開機測試,都OK囉! 感恩
無理頭亂修,還不知道完修沒~

网友E:
有影就好...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影就好...恭喜....

連續三天都可正常開機,希望OK囉!

网友D:
P大 恭喜完修

网友:
有影就好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 恭喜完修

謝謝蘇大等高手指點,這台經過多次搬動及雨天潮氣,目前都還穩定
希望這次是完修~ 真怕有種有水痕的機板

网友F:
有VR的部份建議可以用復活劑噴一下,可不易受潮,減少很多怪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VR的部份建議可以用復活劑噴一下,可不易受潮,減少很多怪問題.

謝謝前輩指點,復活劑還真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