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37吋不開機

楼主(2013-04-16):
禾聯37吋
POWER板有5VSB電源
待機亮紅燈
無法啟動電源
(開機完全無反應)
整個POWER版換掉
問題也一樣
可見不是POWER的問題

請前輩們賜教...謝謝

网友A:
power腳有5v嗎?

要有5v  電源版才會啟動

這很重要

网友:
A/D 板有電源進入嗎?電壓正確嗎?請測量看看~

网友:
不是power問題就是主機板問題.

网友:
@@有查過 power sw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腳有5v嗎?

要有5v  電源版才會啟動

只有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腳有5v嗎?

要有5v  電源版才會啟動

單測POWER板只有5VSB,接上主機板5V腳.12V腳通通變成0.2V

网友:
主機板未啟動

网友:
貼個圖吧!!

网友:
我是都單機測試~~在5VS串一顆1K歐姆的電阻到POWER腳

(HI開機)

(LO開機的話POWER腳串一顆1K歐姆電阻到接地)

那就看到300-390V有沒有如沒有查300V震盪迴路

如有300V以上到390V那就換查12V24V震盪迴路  震盪IC最基本的VCC要12V-14V

查電源版原理跟跑線路知道~~沒什麼難的  30分鐘以內一定可以修好^^

有些電源版需要負載才不會當機  自己要注意一下^^

我希望可以看到圖片~~常常隔空抓藥真痛苦

网友B:
樓主可以直接將電源板上(5Vs第三腳位)與(第四腳位標示PWR或Pw-On)用Jump短路。
電源板就會激活。再不加負載狀況下量測12V,5V,24V是否有輸出。先確認電源板是否可動作。

网友:
你好︰
新會員要先看版規再發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各位看到新會員違規不貼圖片或使用外部空間貼圖時,應請他補圖而不要先回答,大家要共同維護帖子的完整性,以後看帖子的人才會有遺漏。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可以直接將電源板上(5Vs第三腳位)與(第四腳位標示PWR或Pw-On)用Jump短路。
電源板就會激活。再不加 ...

感謝喔~
依照指示
確認電源板輸出電壓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喔~
依照指示
確認電源板輸出電壓一切正常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喔~~

小弟基礎不好

只好買板子來換

換了一片主板後~~

已恢復正常了~~

這也算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