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ghost 批次檔的問題

楼主(2013-04-16):
假如說,我有一顆硬碟,我現在 分割區域,第一分割區,當主系統,第二分割區隱藏,如果要把第一分割區,設定自動備份的話,Ghost 的批次檔,要怎樣寫,他才會自動寫入 第二分割的隱藏磁區呢? 並覆蓋已備份的檔案呢?

网友:
隱藏是為了不讓使用者與程式看到該分割區,導致檔案誤刪、感染病毒造成毀損,
你隱藏分割區GHOST應該無法將備份檔案放在該分割區吧?

网友:
需要幾個程序,

1. 要確定隱藏的磁區有Format好,可以放檔案進去。
2. 打開隱藏磁區
3. Ghost第一磁區,到第二磁區的Image檔
4. 隱藏磁區

動作,(假設你只有一個硬碟,兩個磁區)
1. 準備兩個文字檔案 Add.txt 及 Remove.txt
  Add.txt 內容 (1表示第二個磁區, T表示暫用的磁碟代號)

select volume 1
remove letter T

Remove.txt 內容

select volume 1
assign letter T

2. Batch 內容 (1:1表示第一個硬碟的第一個磁區)

diskpart /s Add.txt
ghost.exe -clone,mode=pdump,src=1:1,dst=T:\backup.gho -sure
diskpart /s Remove.txt

3.執行Batch檔應該就可以。

沒有實際驗證過,但應該是可以動作才對。
diskpart在DOS下,再下list volume可以看到磁區及對應的磁碟機代號的清單

网友:
我是用一鍵備份安裝的ghost11.0,依照版大的訴求,假如硬碟總容量是120G,第1個分割區60G,等安裝完你要的XP所有軟體後,(接著)用XP本系統再割1個約10G,在分割的同時,這個10G是要格式化成FAT32的格式,完成後不設磁碟機代號,一般在XP底下是看不到的,要進入磁碟管理,才會看到,所以要被誤刪機會很小,後面約還有50G的空間就先不管,等你主磁碟都灌好軟體後,也把主磁碟備份到隱藏的10G內,再把後面剩下的磁碟,割出你要的空間與代號就好了,這是XP底下的用法,我是網上抓的,它都幫你寫好路徑了,因此就用現成的,另外我說的隱藏碟10G,是因為我用的軟體少,所以我只割10G,等你想回復的時候,在重開機的時後就按個F2,有的按F10,就可以開始回復了,我只是改成回復時可輸入密碼,多一道手續而已,網路上很多教學的

网友:
ghost -clone,mode=pdump,src=1:1,dst=1:2\win.gho -z2 -sure -rb -split=640 -auto

楼主:
樓上的大大,謝謝你,我後來有問我們老師,我們老師跟你說的是一樣的
只是說 dst=1:2\win.gho 後面還要加上 :1 嗎?

z2 壓縮率差不多多少?  是等於一般操作時的 中等壓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樓上的大大,謝謝你,我後來有問我們老師,我們老師跟你說的是一樣的
只是說 dst=1:2\win.gho 後面還要加上 ...

,src=1:1------->來源第一臺的磁區1
,dst=1:2\win.gho -z2   -----> 目的地第一臺的磁區2 用檔名為win.gho
-z2  ----->是中等壓縮
-split=640 -auto  ---->自動化跟分640MB一個檔(可放在多片C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c=1:1------->來源第一臺的磁區1
,dst=1:2\win.gho -z2   -----> 目的地第一臺的磁區2 用檔名為win.gh ...

為何我用你給我的指令後:ghost -clone,mode=pdump,src=1:1,dst=1:2\win.gho -z2 -sure -rb -split=640 -auto

第一分割區會變成,隱藏磁區,而第二分割區會變成啟動磁區 @@

請問哪裡錯了嗎? 請指教,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為何我用你給我的指令後:ghost -clone,mode=pdump,src=1:1,dst=1:2\win.gho -z2 -sure -rb -split=640 - ...

ghost  不會重新分割,會以原模式,(最後用SPFDISK類似重新分割)
如WIN7~8原廠第一區為隱藏啟動修護區,(新HD用SPFDISK類似重新分割第一區,XPPE把第一區copy到第二區後ghost就可啟動)
WINXP也有原廠第一區為隱藏還原區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st  不會重新分割,會以原模式,(最後用SPFDISK類似重新分割)
如WIN7~8原廠第一區為隱藏啟動修護區,(新H ...

我已經用SPFDISK分割完了,C 槽(1:1), 1:2(為隱藏磁區),但是 不知道為何,每當用批次檔,自動備份 到 1:2的隱藏分割區,就會變成 C 槽(1:1) 為隱藏分割區,1:2 會變成 啟動磁區,而且1:2 原本的隱藏功能也會不見的說。
我是用 Ghost 8.0 ,請問版本有差嗎?  還是 大小寫有差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經用SPFDISK分割完了,C 槽(1:1), 1:2(為隱藏磁區),但是 不知道為何,每當用批次檔,自動備份 到 1: ...

gost.bat---->要開機在DOS下RUN(不是在WN的CMD)
用ghost 11看看
或找SRC 一鍵還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st.bat---->要開機在DOS下RUN(不是在WN的CMD)
用ghost 11看看
或找SRC 一鍵還原

解決了,好像是 ghost 的特性,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