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X 8 LED 矩陣動態顯示簡易測試

楼主(2013-04-16):
自從加入痞酷以來也有一年多的時間了, 看見網內許多大老都在玩單晶片MCU,
尤其是阿乾師傅更是發表過無數的"玩具"...搖搖棒..十字旋轉燈..矩陣字幕跑馬燈...
讓我回想起當年學生時代,一些因故中斷的玩具-------矩陣字幕跑馬燈。
求學時就想用微處理機(類似小教授)加上 LED 矩陣來做跑馬燈(約30年前....)
當時環境不像現在,遇到問題,有網路可以求援,就只能閉門造車。
畢業後,當兵退伍,時過境遷,直到加入痞酷....又想起了這些寶貝........
下列這4張圖片就是當年所作的半成品.......

請教過痞酷內的幾位專門玩單晶片的老師傅,也買了幾本參考書回來研讀,
利用閒暇空檔,幾個月下來,終於有了初步的認識,照著書本製作了一個小實驗....
還請各位晶片達人....不吝賜教!!!........

書本原始的線路圖(有自行稍微再增加一些些線路)

PCB板的正反面

書本原始的線路圖只有接P1..P2..來推一個單(紅)色8 X 8 LED 矩陣,.
手上的是雙色8 X 8 LED 矩陣(跟WISH老大買的),想說既然是雙色的,就不要浪費了,
就加裝P0線路(多了一個74LS245和提升排阻),可以顯示綠色的字體,
順便加裝4個按鍵(上下左右),以後可以讓字體移動(這部分尚未完成,程式功力還不夠)
等對程式有進一步的認識,再來交叉顯示雙色字體。

下面是書本所附贈的程式 :  動態左移顯示字元..A..B..C..D 4個字

CNT     EQU     40H
COLS    EQU     41H
NEXTPTR        EQU        42H
SCANLINE EQU        43H
        ORG     00H
        AJMP    START
        ORG     0BH
        AJMP    TIMER0
;
START:  MOV     SP,#60H
        ACALL   INIT
        SETB        TR0
        MOV     DPTR,#PATTERN
        MOV        R0,#20H                ATTERN 1
        MOV        R4,#0
        MOV     R2,#8           ;8 BYTE
S1: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R4
        DJNZ    R2,S1
S2:        MOV        A,NEXTPTR
        ADD        A,#8
        CJNE        A,#32,S3
S3:        JC        S4
        CLR        A
S4:        MOV        NEXTPTR,A
        MOV        R4,A
        MOV        R0,#28H                ATTERN 2
        MOV        R2,#8
S5: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R4
        DJNZ        R2,S5
        MOV        R3,#8
S6:        ACALL        DELAY
        ACALL        SHIFTL
        DJNZ        R3,S6
        SJMP        S2
;
INIT:   MOV     CNT,#8
        MOV        NEXTPTR,#0
        MOV        COLS,#8
        MOV     R1,#20H
        MOV     SCANLINE,#10000000B
        MOV     R3,#8
        MOV     TMOD,#2
        SETB    EA
        SETB    ET0
        MOV     TH0,#6
        MOV     TL0,#6
        RET
;
DELAY:  PUSH    ACC
        MOV     R6,#250
D1:     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D1
        POP     ACC
        RET
;
SHIFTL: PUSH    ACC
        SETB    RS0
        CLR        TR0
        MOV     R0,#20H
        MOV     R1,#21H
        MOV     R2,#16
LOOP1: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2,LOOP1
        SETB        TR0
        CLR     RS0
        POP     ACC
        RET
;
TIMER0: PUSH    ACC
        CLR     TR0
        DJNZ    CNT,T2
        MOV     CNT,#8
TT1:           ANL     P1,#0
        MOV     A,@R1
        MOV     P2,A
        MOV     A,SCANLINE
        MOV     P1,A
        INC     R1
        MOV     A,SCANLINE
        RR      A
        MOV     SCANLINE,A
        DJNZ    COLS,T2
        MOV     R1,#20H
        MOV     SCANLINE,#10000000B
        MOV     COLS,#8
T2:          SETB    TR0
        POP     ACC
        RETI
;
PATTERNB      0FFH,81H,77H,77H        ;A
        DB      77H,81H,0FFH,0FFH
        DB      0FFH,01H,6DH,6DH        ;B
        DB      6DH,93H,0FFH,0FFH
        DB      0FFH,83H,7DH,7DH        ;C
        DB      7DH,0BBH,0FFH,0FFH
        DB      0FFH,01H,7DH,7DH        ;D
        DB      0BBH,0C7H,0FFH,0FFH
        END

下列幾張照片是實驗結果 : 紅色字體部分

綠色字體部分(將程式中P2的指令更改為P0)

實習心得 :

1.重新學習如何焊接(洞洞板),如何安排零件位置(儘量減少跳線..增加美觀)
2.學習使用編輯.燒錄軟體 : 將ASM檔..編輯..修改..轉換成HEX檔....傳輸到MCU
3.對8051單晶片的初步認知 : 對於以後想玩步進(伺服)馬達(機械手臂)有不少幫助

後記 :

1.感謝wish大大.antlu大大提供便宜的相關零配件.相關程式軟體(省了不少$$$)
2.感謝 yuchiuan大大贈與80C51燒錄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42227-1-1.html    29樓
3.感謝 fatzeros大大贈與8051學習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43955-1-1.html     5樓
4.小弟對於8051還是個新手,來到痞酷受到各位大大傾曩相授,不勝感激!!!.....
   希望各位大大不吝賜教....繼續多多指導指導小弟!!!.....謝謝大家!!!......
5.若有新進同學想了解這方面訊息.....小弟儘當提供相關所知....共同學習!!!......

网友A:
arthur0518兄,
好手藝啊!
焊得好漂亮啊!

還有,你已經進入第一步囉!
千萬不要和我一樣,第一步就原地踏步這麼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hur0518兄,
好手藝啊!
焊得好漂亮啊!

大胖兄!!!...您過獎啦!!....

小弟是個上班族...時間也有限....
硬體的部分...比較拿手(已準備一些了).....程式部分.....就不行了(有看沒有懂!!)
一步一腳印...慢慢來..........終極的目標是...字幕機跑馬燈
還請大胖兄多多指導指導!!!....謝謝啦!!!....

网友B:
ARTHUR大:
   焊工一流 佈線一流 熱情一流 程式功力朝一流邁進中!! 我日前有撈到 約10個 74ls245 還有需要就告知!! 我這邊還有 UDN2981A  ULN2003 UDN2803 !!
   假如你用 STC89C52 的話 ,下載線我也有!!

网友C:
焊得真漂亮

我還以為是機器點的

教我好嗎?

我是電焊手殘一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THUR大:
   焊工一流 佈線一流 熱情一流 程式功力朝一流邁進中!! 我日前有撈到 約10個 74ls245 還有需要 ...

阿乾師傅您好!!!....謝謝您的誇獎!!!...信心增加不少.......

                   除了LED 矩陣是跟老大買的....其餘的都是"拆機品"......
                   小弟多多少少都有在收集一些關於8051相關的IC....若真的有缺...再向師傅申請料件
                    STC89C52..這兩天就會收到(網拍買的)......下載線就麻煩您幫我預留......
                    下一步...打算先完成下面這個  3D LED CUBE (3 X 3 RGB )硬體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得真漂亮

我還以為是機器點的

pk大您好....

       小弟是用40W木柄烙鐵+1 mm焊錫完成的......

       要焊的工整....就只是多多練習....烙鐵頭要保持乾淨...

       大家相互學習....分享心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您好!!!....謝謝您的誇獎!!!...信心增加不少.......

                   除了LED 矩陣是跟老大 ...

有買74hc595嗎?
這個是玩矩陣和lcm的要點ic啊!
沒有的話,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買74hc595嗎?
這個是玩矩陣和lcm的要點ic啊!
沒有的話,我有!

報告大胖兄....有買74hc595...20顆

還買了CH340T 下載器....您那塊學習板的下載器....可能被我搞砸了......

買下載器回來試看看....詳細情況...等我實驗完....再跟您報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您好!!!....謝謝您的誇獎!!!...信心增加不少.......

                   除了LED 矩陣是跟老大 ...

3D LED CUBE 以 arthur 大 的焊接功力一丁很漂亮,加上壓克力罩那一定可以到 國美館 展示,我遲遲沒做的原因除了程式寫不出來外就是,怕作出'比薩斜塔' 這樣雖然可以上 痞庫網分享,但是會當作 '笑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 LED CUBE 以 arthur 大 的焊接功力一丁很漂亮,加上壓克力罩那一定可以到 國美館 展示,我遲遲沒做的原 ...

阿乾師傅...我是按照這個網站模仿的!!!...http://gemlit.com/howto/

但是他......只教了一半(沒有全部組合好)......剩下一半....要自己想辦法組合.....

線路圖....大概看得懂....知道如何焊接......

想像它運作的情形.........大概只能畫出方塊圖.........程式的話.......我也沒有把握.......

先把硬體做好......再用stc下載器...慢慢來修改stc89c52的程式吧!!!!......(這樣好像會比較方便!!!)

网友D:
一般如果只是作測試性能用時,比較少人作的這麼"""厚工""
自己就習慣在一片混亂中找尋答案
先把硬體作好,確認無誤後再去改程式,
上面那個程式也很簡單應該很容易就看懂的
剩下的就是要花上時間慢慢去理解而已,加油吧

网友:
實在是很用功夫焊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我是按照這個網站模仿的!!!...http://gemlit.com/howto/

但是他......只教了一半(沒有全部組 ...

啊...這個俺有玩過類似的, 不過用很多個74LS164 串起來, 驅動LED, 三條 IO, 串列輸出, 一條STROBE, 比用 594 來得簡潔一些, 布線也就每串每串加上去, 軟件也容易寫, 但是 uS 級的速度就不能追求了, 不過 mS 級完全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我是按照這個網站模仿的!!!...http://gemlit.com/howto/

但是他......只教了一半(沒有全部組 ...

arthur0518大:
   有志者事竟成!! 不懂的問 LEGION大 和 XIAOLABA大 他們兩位這方面很專精!! 期待你的玩具PO出來!!

對了! 這LED 我雖然沒有滿山滿谷,但是要做 上 18層 或是 101 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如果只是作測試性能用時,比較少人作的這麼"""厚工""
自己就習慣在一片混亂中找尋答案
先把硬體作好,確 ...

legion版主您好

            小弟剛開始也是跳著焊接....跳著跳著...就越焊越多.....到最後..索性就全補上了
順便也再練習一下焊工...
            這個程式是很簡單...分開來慢慢看...還是能懂大部分(之前學過6502和Z80)
只是要多花點時間充分去了解吸收....而能進一步的修改成為自己想要的功能!!!....
            感謝legion版主不吝賜教!!!.....希望爾後能多多指導指導....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這個俺有玩過類似的, 不過用很多個74LS164 串起來, 驅動LED, 三條 IO, 串列輸出, 一條STROBE, 比用  ...

xiaolaba大大您好

                   小地在這方面還算是"菜鳥"....誠如阿乾師父講的.....一切從"模仿"開始......

         希望爾後若還能發表一些"小玩具"....還望請xiaolaba大大撥空多多指導指導....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thur0518大:
   有志者事竟成!! 不懂的問 LEGION大 和 XIAOLABA大 他們兩位這方面很專精!! 期待你的玩 ...

阿乾師傅...

             初步只用 3 X 3 方塊.....程式還要慢慢想.....不知道能不能生的出來???

等成功之後....再來考慮  8 X 8  方塊.....壓克力盒已經做好了....約12.5公分的立方體.....

等硬體全部完成後..會先PO出來亮相一下......要不要先預留個壓克力盒給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

             初步只用 3 X 3 方塊.....程式還要慢慢想.....不知道能不能生的出來???

ARTHUR大:
   恐怕要大一點才夠!!因為我的是"歪斜"的!! 開玩笑啦!! 這還需要和些洞洞板!! 我最近已經為程是一個頭兩個大!! 加上 POPCORN給的筷子還沒加工,還有 拆房子的事情.... 你先做!! 我流口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THUR大:
   恐怕要大一點才夠!!因為我的是"歪斜"的!! 開玩笑啦!! 這還需要和些洞洞板!! 我最近已經為程 ...

阿乾師傅 :

               看您要多大....徒兒做一個給您寄過去......

  是"歪斜"的!!...也不錯啊!!!.....就做一個"比薩斜塔"......本身再自轉....一定帥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 :

               看您要多大....徒兒做一個給您寄過去......

ARTHUR大:
   不要跟我"折壽"!! 你給的東西我已經受用無窮了!! 先讓我把 下載線做好給以寄過去比較好吧!!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THUR大:
   不要跟我"折壽"!! 你給的東西我已經受用無窮了!! 先讓我把 下載線做好給以寄過去比較好吧!! ...

阿乾師傅 :

             等我硬體做好.....先給您看看.....及不及格???.....

             等您想玩"比薩斜塔"時....我再幫您做一個壓克力外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