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變壓器短路是正常的嗎?

楼主(2013-04-17):
變壓器

變壓器

我的P+I版,高壓版中的兩組變壓器初級都短路,這是正常還是故障?

   測量一般變壓器的初級,電阻都很小,小於100歐姆,但是不應該短路吧?
請好心人回答,謝謝

楼主:
旁邊的震盪電容,已經拆下來,變壓器仍然短路,

网友:
高壓變壓器一次繞組用歐姆檔測量的確會是低阻抗
若要比較準確判斷好壞,請用電感表

网友:
高频逆变变压器的低压端电阻很小,有时小于1欧姆。

网友:
看他的線圈怎繞法~通常有阻抗正常~

你這塊電源家版常壞高壓地方C5707常常死
如C5707掛了  記得高壓電源要量測看有沒有容量

楼主:
感謝各位:
C5707沒事,充放電也正常,旁邊的兩隻電晶體,與控制用的廠效電晶體也正常,
要用電感器測量? 可惜我沒有
網路影片說:變壓器中間四個點是初級,前後才是次級,供給燈管電源,這是真的嗎?
一般的變壓器,一邊是初級,另一邊便是次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