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916W A 19吋LCD液晶螢幕電源燈不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3-04-17):
宏碁acer AL1916W A 19吋LCD液晶螢幕電源燈不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宏碁acer AL1916W A 液晶螢幕.主人說之前送修過.
但是維修的廠家說.故障的太嚴重所以無法維修.
主人說要是真的無法維修就回收了吧!

故障情況.電源燈不亮.不過電.

還真想看看這故障的太嚴重.是什麼情形.
螢幕後面還有貼維修廠家的DM.

液晶螢幕型號:acer AL1916W A

帶著好奇心拆機囉.

"啥米"!!!!!!!!!!!!

驅動板都好好的.

電源高壓板少了一大半的零件.背部小零件也是少了一大半.
這下子真的是無法維修了.

有些人維修習慣真的不太好.就算修不起來.
也該把零件歸位復原吧!

再說.如果真修不起來.
不要跟我說.他不會換板吧!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換了塊全新的改良加強板.上面的電容全部是日系電容.工作更穩定.

換板完成.通知主人交機.

敬請指教

网友:
哪一家維修的啊!!真是太離譜了。。。。

連換板而已也不賺!!??這才奇怪。

网友A:
真是無良的廠商,就算是故障的零件也要復原才能退回啊!!!!!!!

网友:
修不好, 就A零件....還有這招哦

网友:
那家也太沒良心!!
一個好好的東西!!這一片應該不難修。
會壞就那幾個。

网友B:
不會吧~~換板那麼好賺都不賺喔~~還是當初價錢報太低換板沒利潤才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無良的廠商,就算是故障的零件也要復原才能退回啊!!!!!!!

常常碰到有人修不起來.
還故意跟您拆掉不相關的關鍵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吧~~換板那麼好賺都不賺喔~~還是當初價錢報太低換板沒利潤才不做

ㄚ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會吧~~換板那麼好賺都不賺喔~~還是當初價錢報太低換板沒利潤才不做

很有可能就是這樣!!!!

報四百就鐵定不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就是這樣!!!!

報四百就鐵定不換。。。。。

就我的了解我們中部很多業者都做四百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我的了解我們中部很多業者都做四百完修

講到裡就有意思了。。。。。

他拆開以後修不好,就拆一些元件當工錢。。。。。。
這也不是外行人。。。。。。只差高壓線圈沒拆,留著好看一點吧!!

网友:
400元完修
那一天要拆多少台才能付水電呢?
這個也太殺了吧...

网友:
其實我本來以為就只是開關壞掉
我家的ACER 17吋的,同樣開關設計的,用沒多久就感覺開關不太靈光
不知道是那個開關形狀的問題還是內部的微動要掛了
但是,我是用很懶的方式,又接ㄧ條有開關的延長線取代螢幕的電源開關

网友:
還好面板沒被掉包(抖)
恭喜完修

网友D:
或許 維修店家以為客戶因為不修..會想要回收..所以 就把一些零件[或是其它故障板先頂上] 等客戶確定不修 就換回原先組件賣二手螢幕[2手的4:3 19'' 也很有行情]....沒想到 客戶會要回去...所以 他就賺那張P/I  來頂替工錢吧.....所以 就跟他對賭吧 哈哈****店家賭錯了****

网友:
可是......拆都拆了,寧願換板少賺一點也總筆不賺做白功好才是阿,小弟最近運也不大好,收到的電視還有裡面沒有"半條線路"電源板也只剩個市電的接頭的,外觀看起來很完美的裝很大!

网友:
題外400元完修也太砍...恭喜gkjnn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或許 維修店家以為客戶因為不修..會想要回收..所以 就把一些零件[或是其它故障板先頂上] 等客戶確定不修 就 ...

這台是寬螢幕不是4: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寬螢幕不是4:3的

是16:10的,高度約25.5cm。

网友:
拍謝 因為 16:10用照片看以為是4:3 功課看到眼花了 謝謝大家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