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變頻馬達需要電容器嗎

楼主(2013-04-17):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
1.變頻馬達需要電容器嗎?我拆了洗衣機,看不到電容器?
2.變頻馬達可以改為非變頻用嗎?工程會不會很大?
3.我有一台東芝洗衣機,型號AW-D1100S,通電後,螢幕沒顯示,各個按鍵也都不能動作,問原廠的回覆是~電腦板掛了,換電腦板要3000元,好貴。
4.所以,突發異想~~想改成非變頻的(改線路為半自動   機械式的,我本身有一點點水電基礎)
5.感謝各位先進大大^^
很感謝各位先進大大,我發現一個好像~~變壓器的東西,聞起來有點焦味,有電阻,不知道如何測量好壞?也不知道做何用途?(它只有2條~黑色電線)

网友:
= = 改全手動,就是拉線出來,加開關
如果要改辦自動,拉線出來,加計時器

网友A:
該機型為DD(直流數位變頻)變頻驅動
想改機,可沒那麼簡單
建議上拍賣網站找看看有無維修的店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該機型為DD(直流數位變頻)變頻驅動
想改機,可沒那麼簡單
建議上拍賣網站找看看有無維修的店家 ...

變頻馬達的電容器應該不是分開的,是在inverter板子上,而且洗衣機的板子應該都有防水處理,要修理
可能不太容易。

网友:
從露拍借來一張圖做說明
下方紅色方框的地方就是變頻馬達的驅動模組
馬達與該控制板至少會有 U V W + G 四條線
因此馬達不可能獨立上電運作
必須要有對應的控制器
而原本的控制器,如果你有辦法讓它運作
應該就有能力維修了
所以還是乖乖地找人維修吧

楼主:
感謝先進大大:看來 是要找人維修了(有點~~不自量力) 謝謝大家

网友:
所有電器都要電

重點是, 先看看控制板的供電是不是正常再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