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MS-7246 鬼打牆的主機板,不知有人遇過嗎?

楼主(2013-04-17):
先看一下主角,intel 975x晶片主板,少見的型號,當年應該貴得嚇人吧.......
power上電量待機電路,量排針 3.3v
atx 紫色線 5v
atx 紫色線 5v
以上看來好像待機電路ok的,5v轉3.3v是正常,也無元件發燙......
32k電壓,不確定是否正常
何謂鬼打牆請看以下連結.......pw-on.......
http://youtu.be/c6tufZAxk2k
附上atx綠線電壓跳變數據
http://youtu.be/JsqXQ5jENtI
玩了醬多的主板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感覺像開機電路有短路,但又為何會自動上電,雖然我大概知道上電時序大概是排針>io>南僑>io>atx綠線 ,但這msi的主板又有牽扯到開機專用晶片,所以不知有人有修過這種情況的板嗎?

网友:
這代表開機電路中有某個控制元件虛焊或者壞掉導致斷斷續續拉低PS-ON

先分析這塊板開機電路吧!...................

楼主:
其實我對開機電路也似懂非懂的,您覺得跟msi開機專用的晶片有關係嗎?還是周邊的電解電容有短路呢?

网友A:
感覺有點像電容故障,但首先要確定Power-supply 是好的.
遇過power-supply 不足也是如此,memory 也接上測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重寫看看???

bios我有重寫過,換過bios ic也一樣/空板不上 cpu就是這狀況,上真u一樣,無奈之下上真u強開,復位燈恆亮,cpu供電沒出來,但北橋沒溫度,應該沒工作,搞不太清楚供電是哪一組,不知這算不算有可能是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有點像電容故障,但首先要確定Power-supply 是好的.
遇過power-supply 不足也是如此,memory 也接上測試 ...

現在下一步我可能會拆周邊可能的電容,先不裝上電容,空板送電試試,看看開機觸發電路會不會正常,只是這樣做會不會製造出其他的故障點.......

网友B:
發現影片中
您CPU供電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現影片中
您CPU供電沒接..........

其實我有接,也有上真U,狀況依舊~~

网友C:
這個問題.. 我有遇過類似的狀況...在底下這篇:
G31M3-F

你在上電的狀態下,用手指去摸MOS管,看有沒有異常高溫的...

另外..可按a471大給的方向,把io晶片補焊試試...如果還是一樣"鬼打牆"...把io晶片換掉試試....有可能io晶片故障了..........以上提供參考

网友D:
我有遇過筆電主機板也是像這種狀況的
結果是時脈產生IC要死不活造成的

像這種觸發有病的都很煩
只能乖乖跑線|||

网友B:
975X主機板我有一張技嘉的
94年那時候買的買大概8千多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975X主機板我有一張技嘉的
94年那時候買的買大概8千多XD

時代進步得真快,現在2手也只剩1000多塊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問題.. 我有遇過類似的狀況...在底下這篇:
G31M3-F

高溫我都有摸過,沒有發現燙手的,補焊io回去試試看,換io實在沒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遇過筆電主機板也是像這種狀況的
結果是時脈產生IC要死不活造成的

我跑線超弱的,光 atx綠線和紫線,就跑不出接哪?話說您指的時脈ic 是ics這牌子的ic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跑線超弱的,光 atx綠線和紫線,就跑不出接哪?話說您指的時脈ic 是ics這牌子的ic嗎? ...

恩阿,您找找看有沒有零件帶換?

网友:
1. 跟BIOS應該無關, 因為連BIOS都還來不及跑就斷電了, 不然可以試試把BIOS拔起來試試.
2. 應該跟電源部分的MOS有關, 可能快要被擊穿.

网友:
可以查查南橋供電
小弟之前也一張類似問題
是南橋供電異常!!
可以檢查看看嚕!!

楼主:
經過昨晚的努力.......
1. io是 w83627dhg 好不容易找到1顆一樣的,換上-無效
2.周邊電解電容全拆下量-都正常
3.無奈之下加焊南僑-無效
這種塗黑板實在不想跑線,直接查io,查68腳3.3v 72腳有5v ,pw-on,68腳3.3v,由3.3v>0v>3.3v,但72腳由5v>4.5v,好像不太對,72腳不小心觸到0v會開機,但不跑碼,我想晚上把72腳翹開來,量一下電壓的變化~~不知這樣對不對,我想改天把南橋換掉好囉~~

网友B:
wanjonwan大
小弟剛好有找到一份圖紙
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njonwan大
小弟剛好有找到一份圖紙
給您參考!!!

感謝~~似懂非懂的.......

网友C:
W83627DHG....是這個嗎?

网友:
好像是a471大大說的  你電源切掉兩秒內在開就不用在短路一次開機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W83627DHG....是這個嗎?

是的~~不知 J大您看的懂嗎?

网友:
這塊板誰負責控制PS-ON?

网友:
不知道wanjonwan大有查過IO 71腳與電源專用晶片嗎???

楼主:
ㄝ害~~有電路圖我還看不太懂~~感謝 k 大辛苦地找電路圖,只是 io 71腳我看是power ok 是啥意思呢?一般是所有開機觸發條件都滿足後才會有輸出嗎?一般是5v輸出還是電壓拉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 J大您看的懂嗎?

並非全看得懂...我大部份只看跟開機有關的部份

网友B:
wanjonwan大
可以參考案例12看看??

案例

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njonwan大
可以參考案例12看看??

疑? k大換頭像啦~~
小弟不成才,直接找這 io 開機觸發的相關資料
68脚是连接开关其中一脚的- 量有3.3v,觸發後 3.3>0>3.3
67脚是IO发给南桥,告诉南桥要工作了 -量有2.9v,排針觸發直接變0v
73(slp3#)脚是南桥发给IO的,会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 -量為無電壓
72脚自然是IO连接绿线的啦,持续低电平!-開機排針觸發變4v~2v之間跳變,低於3v就會啟動一下,後來我挑開72腳,pcb 的焊點有5v,但72腳量只有1.2v左右,排針觸發直接變0v
所以結論是問題可能出在南橋及專用晶片,至於71腳一觸碰就開機實在沒辦法量到電壓~~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我實在也沒啥時間且也靜不下心來,不然跑跑線路或許能跑出個結果來~~

网友:
換隻嗑藥傻笑的老鼠~呵!!

把71腳挑開試試??
感覺像IO或專用晶片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