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日立RD-106BC風扇不動了.....

楼主(2013-04-17):
我已經拆到風扇了,可是就卡在風扇不會拆,想請問一下,有板橋附近的維修點可推薦嗎?

网友A:
你都拆到這了,不要放棄,爬個文,PO個照片,這沒有解決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拆到這了,不要放棄,爬個文,PO個照片,這沒有解決不了的!!

謝了~~總算是爬到文了!要一支2.5mm六角板手,已拆開上油了!
不過,我現在想要問,培林要怎麼拆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了~~總算是爬到文了!要一支2.5mm六角板手,已拆開上油了!
不過,我現在想要問,培林要怎麼拆裝? ...

培林拔取器__培林拔卸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305834006

网友:
感覺上...這對版大您來說...
這將會是個全新的挑戰囉~~~
如果有心要學經驗是OK的
但要花錢買工具和零件還有承擔成敗的風險...
總之~有志者事竟成~加油!

网友A:
我曾經把培林左搖右晃加點油,讓油跑進去,再轉個N圈,就順了
可以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把培林左搖右晃加點油,讓油跑進去,再轉個N圈,就順了
可以試試~ ...

之前有看到一些說明文件裡面有提到如果單純軸承內沒有潤滑油
那就還好只要加潤滑油即可,但是如果裡面滾珠已經有磨損加潤滑油有時候是治標不治本
經過一小段時間後就又會出問題~還是及早換掉比較恰當

楼主:
感謝提供資訊!!
衍生另一個問題,裝新培林是不是反向操作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把培林左搖右晃加點油,讓油跑進去,再轉個N圈,就順了
可以試試~ ...

培林 有鐵蓋 直接 加油 潤滑效果有限

要將 培林 鐵蓋 拆除, 把乾涸的油 用WD-40 洗掉,
再加入 金屬潤滑油 再蓋回鐵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2篇供你參考

http://tw.myblog.yahoo.com/june-bee/article?mid=3989&prev=4099&next=3914&l=f&fid=17&s ...

感謝!!提供有用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培林 有鐵蓋 直接 加油 潤滑效果有限

我直接用wd40噴而已
下次可能要拆開清一清了,而且我只有上機油,拆開的話,應該是要上黃油比較好吧!
感謝!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如果沒工具.要拆培林有點難度.何況是壞掉的培林.
我們常拆培林.善用工具.1-20分鐘換裝完成.
但如果沒工具的話.1-2小時.可能也拆不下來.
甚至傷及軸心.整個馬達報廢!
而且壞掉的培林.上甚麼油都沒用.只能暫時解決問題.
WD40不適用此類潤滑.每種潤滑油都有其特性.不可任意取代.
否則只會帶來反效果.
若用在於軸心潤滑.比較適合類椑麻性油類.如針車油.
提供參考.

勇於挑戰.成就感無價.加油!

网友:
沒有拆軸承的工具成的機率10%.-而且拆壞的機率50%.裝的時候先在軸心加點油有一種套筒式的工具慢慢往下敲.不能硬幹.不然新的軸承會被你敲變形.加油啊.買工具也是一種投資.那種東西用10年也不會壞.你把電扇拿去賣五金工具的.因為有很多規格.
他們就會拿適合你的拆除工具.

网友:
天啊!

我以前都是將電扇分解開來上點油(有什麼油就上什麼油),
用手轉的動就繼續用囉,
看來潤滑還不夠徹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培林 有鐵蓋 直接 加油 潤滑效果有限

有鐵蓋的培林是直接撬開嗎?
還是有用到其他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鐵蓋的培林是直接撬開嗎?
還是有用到其他工具。

有的培林的鐵蓋沒有分段 => 比較不好挖

這種工法 很費時間, 而且 沒有試過前 不知 鋼珠 是否受損.

如照片 培林的鐵蓋 有的有分段 => 段與段中間 有縫 => 見縫 插針

=> 用間物 如長一點的鐵錐 或小起子 慢慢挖 小心挖 => 雖是鐵蓋 但是很軟 很容易受傷

打開後  廢牙刷 沾媒油 或用WD-40  把舊的 黃油 去除 後 再加入新黃油(金屬潤滑油 or 培林潤滑油 喔, 不是針車油 或 機油)

在把 已拆除的鐵蓋 小心蓋上 => 試Run 一下  => 沒聲音 => 就可以再撐 一下
                                          => 有聲音 => 就白費工夫 => 就要換個新培林

關於 軸承拆除 請參考 鄧金龍大大 "日立窗型保養實例和換培林"
http://bbs.pigoo.com/thread-37304-1-1.html

關於 安全安裝 軸承  小弟 整理了 3 種方式

<1>滷雞蛋 大大 的方法 (出處 : 東元血統惠而浦窗型冷氣更換軸承參考實例 #24)
http://bbs.pigoo.com/thread-29006-1-1.html
PS 滷雞蛋 大大 交待 "不要偷學喔" 嘻嘻~

<2>shunxing 大大 的方法 (出處 : 幾乎快報廢的窗型冷氣起死回生技術 )
http://bbs.pigoo.com/thread-29418-1-1.html

<3>專業 軸承 手壓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