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台PHILIPS 170BS

楼主(2013-04-17):
請教各位高手
目前這台螢幕
開機 會無畫面
12v電壓 啟動會上升到13V
請問是要查詢電源板
還是哪邊
可以給各方向

PS基板電容 都換過
最大那科也換了

网友:
給你個方向,貼些圖吧 ^_^

网友:
貼圖阿~~ 高壓部分壞了把 他會上升~就是他未吃電(負載)

网友:
同廠牌,之前是這塊板子壞掉,開機後黑螢幕,用手電筒照螢幕有些許影像,供你參考,網路有在賣,約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