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晶工開飲機 JD-3623 生水 無法 注入 加熱桶 維修

楼主(2013-04-17):
今天小的要介紹的主角是 晶工開飲機 JD-3623

故障現象: 右邊 生水 無法 注入(加水) 至加熱桶

暫時解決方案 : 直接加水至加熱桶, 生水桶 當裝飾 (這當然不是我們能接受的)

使用者說明書 : 沒有

開飲機電路圖 : 沒有

開飲機維修手冊 : 沒有

在參考資料缺乏的狀況下, 開始我的維修行動.

猜測一 : 是否是 抽水馬達故障?

把連接 生水 與加熱桶 中間的 馬達狀的 東西拆下

拆開仔細研究, 它不是抽水馬達, 是一個用馬達控制的水閥 (想成是水路開關)
故 非使用抽水馬達 將右邊生水打到加熱桶 => 而是電控開啟水閥 讓右邊生水 流到 加熱桶

控制電路看起來簡單, 但我不是很了解,

這馬達常在箱扇電風扇出現過, 是控制風向的
而馬達有個特性, 就是每次供電, 每次的轉向就改變(正逆轉互換)
經測試, 馬達正常, 唯馬達標示3.8W, 實際量到 2.3W(是否偷工減料?)
所以 並非馬達 (水閥) 的問題

猜測二 : 是否 為 控製水閥的 Relay 出了問題
把Relay 拆下 量了一下 Relay 是正常的

猜測三 : 是否 近期很熱門的 微開關壞了嗎

量一下 這兩個開關的阻抗, 好像接觸不良,
趕緊拿出 萬能的神油 WD-40 先搖一搖, 然後舖衛生紙於開關四週 露出開關 對細縫噴一下
然後 對開關 邊壓 邊轉 => 開關就 OK 了

原來 加水有個按扭, 要按下 或 熟水流完了 才會啟動 馬達控制水閥

結論 :  早知如此, 應從最簡單的開關查起.

网友:
若不知加水鍵功用,還真不知道那裡會有故障...
感謝前輩分享寶貴的經驗^^

网友:
精采的分析,晚輩鼓掌

网友A:
2.3W減速馬達(減轉速提升扭力)是空載,加上附載會有4W左右。
原來輕觸開關是兇手~ 怎麼NFB才用到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W減速馬達(減轉速提升扭力)是空載,加上附載會有4W左右。
原來輕觸開關是兇手~ 怎麼NFB才用到6A

這台總瓦數 600w
600w/110v = 5.45 A
我猜 因加熱環 供電 不會像 壓縮機 會有瞬間電流飆高再下降 所以只 裝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W減速馬達(減轉速提升扭力)是空載,加上附載會有4W左右。
原來輕觸開關是兇手~ 怎麼NFB才用到6A

>>> 2.3W減速馬達(減轉速提升扭力)是空載,加上附載會有4W左右。

popcorn 大大說的有道理,  空載 與 負載 有所不同, 我錯怪的它, 以為偷工減料.

网友(2013-05-24):
那個負載保護器要裝7A的它在加熱時就將進6A左右.所以換成7A的不然會再跳的
另外一上電後那個止水閥有兩個閥門會先有一上一下偵測動作

网友:
如果只噴WD-40會不會過不久又接觸不良

网友:
換新的按鈕比較好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