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s-305d數位電源供應器 內部會運作卻無輸出電壓(完修)

楼主(2013-04-17):
不知道有沒有人修理過DC 0~30V的電源供應器
目前的情況是,換了大部份零件後
怎麼樣都是亮C.C燈(紅led)
輸出地方沒任何反應,7段顯示都是000
內部uA741.LM324.TL431.c1815.a1015也都換過了
7815.7915量測電壓都是穩定值
2N3055量的時候 CE BE電壓都是20V...
查了兩天了...一直找不出問題,不知道有沒有朋友也遇過這種情況

网友:
會不會就是3055掛了啊~?
它是主控輸出的水閘門啊!

网友:
前方VR有檢查過了嗎?

楼主:
VR跟2N3055皆都用另外一台同款好的機種板子互換後,都是好的
但旋轉VR都沒聽到RY反應 換了也是同樣的情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VR跟2N3055皆都用另外一台同款好的機種板子互換後,都是好的
但旋轉VR都沒聽到RY反應 換了也是同樣的情形.. ...

建議貼些圖,否則真的很難 “猜”,不妨參考一下別人是如何問的 ^_^

你的輸出兩個端子,上有沒並一個二極體及一個電解電容?這兩個檢查過了沒?CC 就是代表輸出電流過大,起保護了?調整限流的 VR 有無作用或改善?

另外,你那兩個 +- 15V 是做什麼用的?提供給 OPA 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貼些圖,否則真的很難 “猜”,不妨參考一下別人是如何問的 ^_^

你的輸出兩個端子,上有沒並一個二 ...

好的  等等上傳

你的輸出兩個端子,上有沒並一個二極體及一個電解電容?  有
這兩個檢查過了沒? 我直接檢察順逆向  只有一邊會突然跳一下然後阻抗無限大,另一邊阻值小(R*1毆姆檔去量測)

CC 就是代表輸出電流過大,起保護了?  輸出都沒有電壓...電流

調整限流的 VR 有無作用或改善? 限流VR沒有作用,但用再同機種的機台可以做動作...

另外,你那兩個 +- 15V 是做什麼用的?提供給 OPA 用的嗎?  對  這個+-15V是給OP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等等上傳

你的輸出兩個端子,上有沒並一個二極體及一個電解電容?  有

你可以先把在輸出端的電容及二極體先解銲下來,看看是否有同樣的情況?

這兩個暫時不接沒什麼關係的。

你努力了這麼久,應該可以完修的!

^_^

网友:
在你的第一張圖,上面有一個中功率的電晶體(型號我看不到,靠近那兩個水泥電阻),不是那兩個 7815 及 7915,這個應該是用來推動 2N3055 的,這個是否檢查過?

另外電路板上有一些參考或穩壓用的 Zener,你也可以量一下看看是否有問題?及上電後量一下上面的電壓。

另外你的變壓器是否有一組是 24V 左右,經過整流、濾波後的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把在輸出端的電容及二極體先解銲下來,看看是否有同樣的情況?

這兩個暫時不接沒什麼關係的。

解下來了後  二極體只有單邊導通
電解電容則是一邊充電一邊放電
但結果還是一樣

楼主:
在你的第一張圖,上面有一個中功率的電晶體(型號我看不到,靠近那兩個水泥電阻),不是那兩個 7815 及 7915,這個應該是用來推動 2N3055 的,這個是否檢查過?

這顆是D880-Y 這個有測試過 有電壓輸出
只是我測量時是直接E腳接地...

另外電路板上有一些參考或穩壓用的 Zener,你也可以量一下看看是否有問題?穩壓二極體非上電時是用*10檔嗎

及上電後量一下上面的電壓。  這個我明天量看看

另外你的變壓器是否有一組是 24V 左右,經過整流、濾波後的電壓是多少?
這邊我有測過幾組...整流出來有30.50V的

网友:
VR跟2N3055皆都用另外一台同款好的機種板子互換後,都是好的
但旋轉VR都沒聽到RY反應 換了也是同樣的情形...

既有另一台可以比對
就可由個點電壓比對來著手
祝你成功

网友:
文中"2N3055量的時候 CE BE電壓都是20V...",BE腳電位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你的第一張圖,上面有一個中功率的電晶體(型號我看不到,靠近那兩個水泥電阻),不是那兩個 7815 及 791 ...

那個 TL431 應該是提供一個基準參考電壓,這個是否能正常工作?另外 TL431 的輸出是多少?

有關量二極體及 Zener 的方式,電表不同,量的方式有差,像有些電表有二極體檔,可量一般的整流二極體或 Zener。

另外,你是否會使用電表量電晶體的好壞(在未上電的情況),像 BE BC CE 來判別呢?

還有,變壓器整流濾波出來是 30V 左右,這個電壓是否有點低,你的變壓器這組是多少 AC 的?

网友A:
另外,附檔應該是 PS305D 的線路圖,你可參考一下。

楼主:
剛剛上了中功率晶體後  又換了一顆新的LM324之後  有亮綠led燈了

不過調整VR一點點之後繼電器會跳了以後,輸出值都是DC48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 TL431 應該是提供一個基準參考電壓,這個是否能正常工作?另外 TL431 的輸出是多少?

有關量二極體 ...

TL431...昨日有測  但輸出的值是2.4~2.5V  似乎是基準值
今日有量了二極體跟稽納  有換了幾顆1N4148的

電晶體我有測過,測了兩三次,覺得應該沒有壞  昨日有上到另一台機子  可以正常輸出
7815.7915 AC約20V 橋式整流輸出大概是25~2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附檔應該是 PS305D 的線路圖,你可參考一下。

謝謝大大提供^ ^
繼續努力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 ^
繼續努力測試..

輸出電流取樣電阻(R32,R33),那2顆5W水泥電阻的阻值可能變大,一併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電流取樣電阻(R32,R33),那2顆5W水泥電阻的阻值可能變大,一併檢查.

剛剛拆下來測量,阻值沒有變@@
約1~2毆姆之間
但是標示是0.18毆姆...是水泥電阻壞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下來測量,阻值沒有變@@
約1~2毆姆之間
但是標示是0.18毆姆...是水泥電阻壞了嗎...  ...

一般的電表測試棒之間會有一定阻值的,約 0.幾個歐姆,所以測這類低阻值的電阻,誤差會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下來測量,阻值沒有變@@
約1~2毆姆之間
但是標示是0.18毆姆...是水泥電阻壞了嗎...  ...

電表先短路試試,是否為探棒線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電表測試棒之間會有一定阻值的,約 0.幾個歐姆,所以測這類低阻值的電阻,誤差會很大的。 ...

那我可以使用哪種方式測量  電阻的好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表先短路試試,是否為探棒線阻?

我電表有測棒短路然後用旋鈕調整到0歐姆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電表有測棒短路然後用旋鈕調整到0歐姆的位置

先換換看水泥電阻.(阻值變大,限流會提早發生).此例中可能還存在其他故障原因.

楼主:
修好了~

原來是早已經修好了(只壞了LM327跟D880-Y)...

卻不小心給電壓電流表的pin插錯座了

難怪輸出的電壓這麼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了~

原來是早已經修好了(只壞了LM327跟D880-Y)...

呵,恭喜完修,也算是個不可多得的經驗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恭喜完修,也算是個不可多得的經驗 ^_^

也要感謝你們指教  我才能這麼快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多線組裝置拆裝前先做記號是有幫助的

恭喜完修

网友:
一個不小心多走了很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