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TL494製作充電電路

楼主(2013-04-17):
這是電路架構簡圖
先說明設定参數
TL494
1.2腳作為電壓回授
15.16腳作為電流回授
3腳-NC
4腳-接地(占空比10%)
5腳-接0.015uF
6腳-接8.2K
7腳-接地
8.11腳-接PC817驅動MOS
9.10-接地
12腳-接+12V
頻率約8.9KHZ
小弟想利用TL494製做脈波充電,現在卡在電流回授問題
在(+32V)輸入20V時,電流0.5安培,電池為12V 7AH
發現到0R5 5W水泥電阻,輸入電壓越高越熱
TL494(+IN)電流回授端的電容
如果不接,就無法限制充電電流
隨著輸入電壓越高,容值要越大

目前自製電流互感器看看
小弟有找到霍爾電流感測器 CX-00.pdf (343.07 KB, 下載次數: 53)
CX-07
有無前輩知道這種東西可以測高頻電流嗎?

楼主:
1.TL494 控制電路
頻率              8.9K
死區時間        4%
同步輸出
2.輸出電路
目前改接CT(CX-07)
電流0.8A,CT微溫
CT輸出電壓值0.35V
TL494 -IN電壓值0.07V
如果把224電容拿掉
又變成輸出無法控制電流
是不是比較器有問題所導致的?

測試過程
1.電路
2.CT(CX-07)
3.電池端波形(約1KHZ  1.2V)
4.IRFZ44V+8A DIODE
5.輸入20V  1A
6.CT兩端波形一
7.CT兩端波形二
8.MOS散熱片溫度
小弟發現到在1安培電流下,CT外殼有點微熱
突然想到CT應該是電感一種
所以並了顆二極體在CT兩端
波形差不多,但溫度下降許多
另發現到這種充電方式,電池接受度較高
比純直流.低頻脈波充電來的好
又不會發熱

楼主:
小弟更改了驅動電路架構
這是MOS驅動電路
這是浮地電路
將TL494設定為推挽模式
利用PC817+DIODE組成浮地驅動
目前
問題一是第一張電路,C1電壓問題
理論上電壓應該是12V-DIODE=11.3V
但實際測量高達20V,不知有何解決方示
電流量測問題將量測端改在MOS前端,並接一顆電容
這樣量出來的電流值就是平均電流了

問題二,充飽判斷
小弟發現到,不管電壓設定多少
電流永遠降不到0
頂多降到最大電流的30%左右

再來問題就是保護電路

以上兩個問題,不知前輩有何建議解決方式

4/26
稍為更改一下MOS驅動電路
結果,C1電容只剩下5V
驅動電壓不足,MOS發熱

楼主:
目前先將PC817+MOS銲接起來
再來用麵包板測試控制電路
電源部分也準備好了
使用視聽電子丙級的變壓器
將次級輸出接點動一下手腳
使次級三組線圈並連輸出大電流

网友:
這類會震盪的東西
最好可以在電源供應器那邊並連幾顆小電容跟大電容還有飛輪二極體(要用高速的)
這樣做比較好可以穩定電源避免節外生  枝
以及洞洞板上的跑線有時也要注意一下會干擾到尤其又是MOSFET比較敏感一點....

网友:
你看看這個網頁#5樓的兩種電路可不可行,電路還沒試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先將PC817+MOS銲接起來
再來用麵包板測試控制電路
電源部分也準備好了

沒用電感或變壓器等儲能元件????

為何不用正規的Buck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用電感或變壓器等儲能元件????

為何不用正規的Buck電路?

mos驅動電路以解決

為何不用儲能原件?
一但在電源路徑上串進電感,電感會吃掉大部分的電壓
這樣就達不到電路要求

因為本電路是利用直流高頻脈衝,直接對電池充電
如果路徑上有感抗存在,就會吃掉脈充電壓並發熱

例如原本脈充電壓25V,如果有感抗原件存在
到達電池端電壓就剩下15V,10V的壓差被電感吃掉了
不然我滿想加入儲能原件
因為這種架構對電源濾波電容很傷

另外電流回授問題也還沒解決
TL494那邊已經加入協率補償電路
但電流控制還是不穩定

楼主:
1.功率板電路
2.電流感測電路
3.TL494控制電路
目前工作頻率為8.5K左右
最大平均電流一安培

小弟想請問各位前輩
1.TL494補償電路需如何設定?
2.CT感應輸出是高頻脈充電流
有無電路可以讓輸出平均化?

突然想到的電路
原本電路,對電容很傷
0.5安培電流,1mF電容就會發熱(日系低ESR)
想說加上電感會不會減輕電容負擔
各位前輩覺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