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求有ISA插槽的主機板

楼主(2013-04-18):
求有ISA插槽的主機板,最好Printer Port要正常,P-II,P-III,K7,Slot-1皆可

网友A:
工控用途+使用KEY PRO?

网友B:
這組可否? 一切正常,有意 煩請回消息,其餘再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組可否? 一切正常,有意 煩請回消息,其餘再議。

可以..但$300元願意割愛嗎?(記憶體 cpu可以不用)只需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用途+使用KEY PRO?

跑DOS系統自動控制,使用點陣列表機

网友C:
以前 DOS 時代,很多軟體都用 Key Pro 保護的。

也就是將這個 Key Pro 先裝在 LPT 介面上,再裝上印表機的接頭。

軟體會去抓 Key Pro 的資料,確定無誤才能執行。這種保護方式現在應該找不到了。

那時也流行一些破解的方式,厲害的用 DOS 的 debug 就可破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 DOS 時代,很多軟體都用 Key Pro 保護的。

也就是將這個 Key Pro 先裝在 LPT 介面上,再裝上印表機的 ...

強哥:

keypro是嗎?

外殼我已經丟了,法國彩虹科技的!
本以為是plcc的單片機,
看了原理,應該是plcc的eeeprom啊!
這種東東晶片的型號都會被磨掉的啦!

网友E:
GA-6YEML 有CPU SDRAM
可只賣MB
91.11製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GA-6YEML 有CPU SDRAM
可只賣MB
91.11製造

謝謝你的提供,但不知GA-6YEML長怎樣,有找到GA-6IEML,但嘸ISA無法使用..有ISA,LPT正常即可,每片30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強哥:

keypro是嗎?

對,就是這個。

不知現在還是否有人在破解這個東東的。

以前在 DOS 時代,很多軟體都用 Key Pro 保護,於是就給它接了一大串 >_<

其實,用 DOS 的 debug 指令就可用來破解了,原理很簡單,就是把檢查的那一段把它 pass 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提供,但不知GA-6YEML長怎樣,有找到GA-6IEML,但嘸ISA無法使用..有ISA,LPT正常即可,每片300元 ...

手邊還有一片asus P2B-F良品,有賽揚900+轉卡。

网友:
SORRY 是GA-6VE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就是這個。

不知現在還是否有人在破解這個東東的。

現在都進化成USB LOCK KEY了~
小小一支像隨身碟,但價格可是天價

网友:
真好奇,這樣個工控電腦,整組是長什麼樣子,骨董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