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Acer 6935 主板上部分線路刮損[已解決]

楼主(2013-04-18):
小弟為了要換cpu後方的NEC ,要拆下cpu散熱固定架,
不小心刮損旁邊的線路,
板子上有個編號:6050A2184601-MB-A01

Acer 6935主板正面
刮損地方
有問題的地方(紅色圈)
藍色的線竟然連到藍色的圈

有那位大大可以幫忙提供一下圖中倆處刮損的線路,
有勞各位大大了,感恩

网友A:
發錯版了@@"
另圖拍清楚點..要補線應該不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錯版了@@"
另圖拍清楚點..要補線應該不難!!

水大
不好意思我發錯板,謝謝您幫我移動,
照片我已經更新比較清楚的,
可以幫忙我看一下怎麼補嗎?
感謝您啦

网友B:
請用gootwick 吸錫線, 取其中之一條銅線來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用gootwick 吸錫線, 取其中之一條銅線來補,即可.

大大不好意思,可能是小弟的相機不好,
照不出三點間是凹下去,不是沾錫

网友B:
您先括去表面漆,上些焊錫有線徑0.38mm比較好焊,再取gootwick 吸錫線(內是非常多的銅線)取其中之一條銅線來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先括去表面漆,上些焊錫有線徑0.38mm比較好焊,再取gootwick 吸錫線(內是非常多的銅線)取其中之一條銅線來 ...

了解,謝謝大大給的建議,
不過小弟就是看不出來那兩條跑的位置,
才發文看看有沒人知道,
因為中間刮下去的還有殘留銅線,
小弟看了老半天再猜是不是如下圖,
或者是下面這種選擇

大大可否給點建議?

网友C:
確定斷線了嗎?
說不定只是刮傷圖片看不清楚
用電表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定斷線了嗎?
說不定只是刮傷圖片看不清楚
用電表確認一下

確定被我刮斷了,
電表有量過了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一樣

是的,謝謝大大,萬分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