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M216H1-L01面板顯示異常+燒元件(已修復)

楼主(2013-04-18):
這個 點 通往哪裡~ 好像有點
D3
VGL 沒電壓

面板 右邊 會出現 落印 發現 這顆 IC 燒到 只看到 J B(很像
請問有相同的 面板 網友 可以提供編號 還有 腳位
感謝

网友:
是印JB沒錯

网友A:
我這邊有一塊是壞主IC.來拆T-CO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邊有一塊是壞主IC.來拆T-CON吧!

恩恩~..........................

楼主:
以拆廢板 ~更換 全區的 DC-DC 零件  還是 VGH-0 V
棄修~~除了主IC 沒換~

网友:
有些面板維修硬的不少

楼主:
更換 所有 DC-DC 還是 VGL 0V 還會燒掉~JB(A7)

C20 MLCC 故障 電表量不出來
消遙大 提供的 面板( TCOM)..(跑線路 發現 VGL 連至 面板第一軟排 跟最後一各軟排線)

先拆所有 的 IC 電晶體 還是燒 A7~..
無奈之於~只好 斷 開線路 來抓是那各囉...

(銲錫點 右邊 為+2 左邊~為- 接受接上 電壓就正常 畫面不在有點囉)
之後發現 VGL 對地很低 查到 VGL 連接 面板 的第一各 跟最後一各 軟排線.
斷開第一點 畫面全部不正常 地2點 畫面一樣~
VGL 這點 對地值 很低~ 斷開 2點~ 第一點 還是燒~A7
VGL 點 不接(437)R49 (0)R48歐姆 C20 MLCC 電壓 出現~判斷 可能 VGL 這點有異常

之後 斷開 畫面那點 跟 MLCC 拆掉 電壓恢復
斷開第2點 測量軟排那點 電壓+2V. 接上短開點
VGL 電壓恢復- 壓
以修復.........
兇手~C20 MLCC ~ (有時短路 抓不出來~ )更換後~
不在 燒~A7 (JB)
VGL 電壓出現~
畫面右半部 不在 有虛點...
總 共燒囉 JB 3* A7*2 顆 (原因是 VGL 對地很低11歐.因為 MLCC 異常.
下次有遇到的朋友 可以先注意下 VGL 的對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C20 MLCC 故障 電表量不出來

消遙大 提供的 面板( TCOM)..

利害 !

恭喜完修 !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面板都會修ㄉ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超厲害的維修技術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會放棄。
恭喜完修。

网友:
他可能沒完全短路所以抓不出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能修到這裡,真的是…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