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液晶螢幕VX1940W 廠商黑心維修
火..

楼主(2013-04-18):
同事今天拿來一台ViewSonic液晶螢幕VX1940W,拆開後發現之前已送修過,詢問同事後得知同事送到原購買店家(欣X)維修,有告知店家要送回原廠維修,後來告知要2000元覺得太貴就不維修了,請看以下圖片,發現有2個軟排線不見了,電源板連到AD板的地方被故意短路了,這是不是太誇張了,原廠應該不會做這種事情才對,我猜店家根本沒有送回原廠,維修費太高不維修後就亂搞。

1.電源板上右邊最大的2個電容有焊過,規格為1000μ 25v 、220μ 35v不知道是否正確。

2.另外下圖AD版上的有焊過的零件SA1117BH-3.3 是原廠零件還是被換過了。

4.軟排線規格是甚麼有人知道嗎。

3.缺少的2條軟排線有人有多餘不用的嗎,或者哪裡可以買的到,我在屏東。

网友:
送回去要求復原

网友:
亮晶晶液晶DIY工坊

地址:屏東市中華路54-1號
公司電話:08-7661687
聯絡人:陳先生 手機:0915502630

网友A:
看了真傻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真傻眼~

看多就不奇怪了
你也可能會收到,這個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多就不奇怪了
你也可能會收到,這個機器

扼 我是收過類似 但沒那麼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扼 我是收過類似 但沒那麼嚴重~

這樣的維修人員,多的是

网友:
我在台中做維修 也常收到這種機器!@@

沒道德的一堆= =常常遇到一台液晶電視壞3塊版的

猜想原版應該壞一塊而已其他2塊被掉包換上去

都是被偷掉包~~無言~~遇到這個就只能判死刑

网友:
只能寫個慘字n_144|

网友:
真慘,要想復原就加油吧 !

网友:
要修復應該也沒有價值了吧????
應為被搞一下
好險沒有通電~~~

哈哈哈~~

网友:
唉! 真是無語問蒼天!

网友:
AD板的地方被故意短路了--> 還加裝引爆裝置
無言…

网友:
送回去要求復原+1

楼主:
在我拆開螢幕前已經通電測試,因為同事告訴我原來有過電,電源燈會亮,螢幕沒畫面,所以高壓板的4A 250V(F301)保險絲已經斷了,目前電源經過橋式整流器後到大電容還有電,到變壓器就沒有電了。

网友:
這個也壞太大了
修起來真的考驗功力了!
放著有時間再拿起來練功

网友:
1."送回去復原"~~~ 坦白說,這根本不可能,該店家敢好gan做,就會更好gan的說,是你自己亂搞栽贓給他.
    且你有何證據說是"店家"縞的呢? 不可有吧!

2.所以我才一直想把這些黑心店家全部公佈出來.~~其手法以偷天換日的方法,來竊取"因報價過高"不維修的零組件

3.若是"確認"你朋友的LCD除了~該店家外,就無送修給其他人的話! ~~ 就直接公佈該店的"全名"吧!

网友:
店家不會連原本上面的鐵盒也沒裝就還客戶吧?

楼主:
鐵盒還在,但螺絲少了2個,請問鐵盒打開後是不是有一片黑色塑膠片,我看其他人拍的照片有,我打開後看不到,另外在AD版背面有1個散熱片也不見了。

网友C:
C1,C302 ==>35V/220UF
C315     ==>10V/2200UF
穩壓IC:印字為501117
                   K-G
中間腳為3.3V

排線和CMV 933一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CMV%2B933

网友:
見怪不怪
這種看多了

网友:
這種補回工作還真是大工程 大大不要不直接買塊新板算了

网友D:
小弟是外行兼業餘.請問上圖中兩塊板子翻過來背版部分的短路焊接,是不是不太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C302 ==>35V/220UF
C315     ==>10V/2200UF
穩壓IC:印字為501117

感謝告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是外行兼業餘.請問上圖中兩塊板子翻過來背版部分的短路焊接,是不是不太對啊??? ...

是前一個維修者故意短路的

网友:
心肝真壞,螢幕現在便宜的要命,錢沒賺到也沒必要搞的那麼明顯,擺明不怕你找他理論,修理的功力真是待商確,現在還不知道面板能不能用,最好有其他相容的板子試過面板OK再買料件修理,不然恐怕可能會做白工.

网友:
還有遇到像學校老師交電源割線實驗等,害我補了老半天..
不過我的原則還是"原版修復才是王道",除了例外...呵呵

网友:
我覺得這太誇張了    如果沒那能力修理   至少也要給人家回復   並且不收費

原廠只會做  更換良品

网友:
要抵制黑心無良廠商呀

网友:
可能因為退修所以排線被拿去當二手備料了嗎?  不過這店家還真無良。
我的想法同 Ultraman
就算送回原店家,也一定不會承認這事;而送回要求復原,得到正面答應的機率,幾乎趨近於零。

.... 不過..... 欣X... 小聲的問一下... 是有會員卡的那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