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GIGABYTE GA-8I865G775-G-RH電路圖

楼主(2013-04-18):
目前有二塊GA-8I865G775-G-RH, 因線路短路需查線, 查的到的線路拆除零件, 仍有短路現象,
故徵求電路圖, 以便確認整體狀況,
以上,謝謝^^"

网友:
這個不知適用嗎?
密码rmadept

网友:
也可試下這個
FAZ menu.pdf (1.77 MB, 下載次數: 105) 8I865G775G-RH-202.rar (1.62 MB, 下載次數: 107)

网友:
好厲害喔~線路圖信手捻來,有這個應該很容易修好了

网友:
感謝yctasy大的無私分享

楼主:
感謝ASUN49大賜檔,

第一個電路檔在對照中
FAZ檔案尋找中

再次感謝協助

网友:
感謝各位提供電路,我們才可藉此機會學習,進步.

楼主:
1. 原以為短路部份, 經對照電路後已排除問題.
2. FAZ專用程式找不到, 無法提供給各位使用

以上, 感謝前輩協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ASUN49大賜檔,

第一個電路檔在對照中

補發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發囉

感謝前輩不吝施教, 檔案已下載, 一時之間無法開啟, 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