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HIS Hd4830 IceQ4 花屏土炮補焊GPU維修

楼主(2013-04-18):
HIS 這塊料省得有點兇
本來想說要把一些電容電感通通補焊上去,可是脊椎骨還沒痊癒會痠痛
無法久坐焊接,所以今天就來亮一下小弟真正土到不行的BGA土炮XDD

來看一下故障因素,這種的垂直花圖 4830 4850 4870之前都玩過了
就是GPU核心虛焊,因為他那塊導風型的鋁散熱器底面沒有跟DIE很好的貼合
長時間下來就錫裂

手上工具只有 黑晶爐.熱風槍.兩台測溫器.免洗助焊劑.焗烤食物用的鋁箔烤盤

1.
將鋁箔烤盤中間才切出一個正方型口.測溫線底部插入顯卡下方,與PCB貼合

2.
上部等等也要貼測溫線

3.
貼好後上黑晶爐的樣子

4.
烘烤過程只能口述,我沒法子生第三隻手出來拍照XDD
底部預熱150度C十分鐘,之後漸進式把火力加上去265度C
因為黑晶爐無法恆溫,所以我想到把鋁箔烤盤翻過來讓底部溫度""著
之後切小火力,讓溫度保持在255~260度C

上部則是等到晶片達160度C後開始手持熱風槍旋轉保持8公分左右距離
目視測溫器讓溫度慢慢上升到260C
旋轉的目的是不要讓熱風集中在DIE上,這樣很容易爆晶
而且不要一下子把溫度拉到260度C,以往這樣作下來晶片通常不是鼓包就是起泡
還是補個圖來解釋一下好勒

最後拿個木筷輕推推,晶片會自己跑回原位就是成功融錫了

5.
幹完BGA補焊降溫的樣子

6.
開機~花屏的故障狀況解除了

7.
燒個一小時測試一下
再來打個FPS
YEAH都正常,來畫同人稿啦XDD

网友:
會不會太強了ㄚ~
這樣也修ㄚ~利害~

网友A:
其實我一般都不會推它,我覺得會有連錫的危險~~只是k大妳有測試過,多久會復發呢?

网友B:
K大
想請教 (測溫線) 神器要到哪邊購買呢?
懇請只是一條明燈!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一般都不會推它,我覺得會有連錫的危險~~只是k大妳有測試過,多久會復發呢? ...

這帖實例老實說是貼給w大的,剛好又遇上網拍買來這張是虛焊問題
因為您有回我曬曬自己的土土土炮

以前一張有鉛MSI 8800GTS 花屏我也是這樣修
大一到現在過了4年了都還沒事

無鉛的MSI HD4850 也是用上述這種不是很正確的方法
那時候一直沒做除水氣的事前準備工作
上部230度 下部也是260度~270度 GPU晶片推不動我就關火了
只撐了2個禮拜舊疾復發
應該是溫度沒到融點,再怎麼烤都沒救
最後是丟給朋友值有鉛球根絕錫裂的問題

其實我知道最正確的方式是拔起來重植
但是我不太喜歡花太長時間在烤PCB時那味道....

我知道很多人研究如何做好BGA的方法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超有興趣的
(因為問題很簡單,就是虛焊嗎,烤就對嘞阿XDD)

記得之前看過一篇日本電子工業文獻指出PCB開始加熱超過150度時
會開始揮發錫 鉛 硌蒸氣以及其他微量有毒無機物
要做好通風
但是問題來了

1.
BGA是溫度敏感元件
BGA DIE 以及上面的PCB封裝都有要求其溫度的膨脹係數時間
作回焊時大多都要求環境溫度
所以大部分我們看人家搞BGA大多都在室內
要不然室外有個風吹或是環境溼度比較高時,會影響PCB掉溫或是吃水氣
導致焊接失敗

是常常看人家在做BGA啦,但是很少看到有人提出它帶來的負影響
想提出來說嘴XDD

所以當遇到一張板子或顯示卡是無鉛又是錫裂的問題時
我會選擇花錢請人幫我代工或是直接送有興趣搞的同學

楼主:
引用 网友B:
K大
想請教 (測溫線) 神器要到哪邊購買呢?
懇請只是一條明燈!

電子材料行,不過我是找露天網拍
因為價位取向的關係XDD

网友:
個人覺得還是別推的好
因為錫加熱久了會老化,沒有外加松香之類的話
要是不小心推太大力,pad就連在一起
到時候就拍幕阿

网友C:
請問預熱150度10分鐘,測溫線量的位置是pcb底部?
我很好奇,因為電容的耐熱溫度通常是105度
之前烤過一張主機板,因為我在低溫區耗太久時間
結果板上的電解電容爆掉很多顆,板子也彎曲
彎曲可能跟我支撐方式不對有關,但是電容的確烤太久會有爆漿的風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帖實例老實說是貼給w大的,剛好又遇上網拍買來這張是虛焊問題
因為您有回我曬曬自己的土土土炮{:10_709: ...

感謝分享喔~~真的是增長見聞囉~~我自己也是有在玩bga,受到站內各位高手們的感召我也有做出土砲,遇到晶片的問題,我也大部份用加焊的方式(其實我個人認為加焊如果夠徹底,效果和重植是一樣的,不用太執著於重植.....),幾乎也都能延壽好一段時間,我的土砲,在有鉛下回焊應該沒問題,只是目前還卡在晶片植球,還不是恨順手~~ k大要不玩玩看呀~~,會花轟(發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預熱150度10分鐘,測溫線量的位置是pcb底部?
我很好奇,因為電容的耐熱溫度通常是105度
之前烤過一張主機 ...

我只讓底部中空區加熱到150~160度後關火就讓它"悶"著10分鐘
讓他熱透,之後才把溫度給慢慢加上去

主機板的話 P4時代或是K8大部分都是那種受熱到180度C就融錫的超軟有鉛錫
板子也更容易被烤軟變形,之前在上部加熱時就不曉星吹爆電解電容的經驗
跟您遇到的烤爆電容奘況很像

我沒去買支撐架,所以也用過這種鋁箔盤作全底部支撐,除了受熱區是中空的
也不用擔心支撐點受力不均變型,還蠻好用的XDD

個人覺得還是別推的好
因為錫加熱久了會老化,沒有外加松香之類的話
要是不小心推太大力,pad就連在一起
到時候就拍幕阿

錫失去活性這點到現在的確是無計可施
所以只能亂搞亂就試試看啦
以前有試過加一般的助焊膏...結果搞到BGA底部短路wwww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的話我會去找屏美國牌BGA助焊膏試試看吧?

网友:
用保溫方式來緩衝底火,這想法不錯。。。。。

网友D:
厲害~讓我想起剛開始的熱血!!

話說樓主都沒穿衣服咬著一根牙籤在做BGA的嗎~~~~~(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厲害~讓我想起剛開始的熱血!!

話說樓主都沒穿衣服咬著一根牙籤在做BGA的嗎~~~~~(遛~) ...

水大,那台專業的BGA機台好用嗎??一台多少錢??
專業維修當然要買專業工具,工作進行起來才會又快又穩。

我不是專業維修,不太需要買那種東西。。。。
不過,無鉛還是會遇到熱風槍開高溫、大風量,就自動降溫再回溫。這對BGA的加工可是困擾,還在想辦法中。。。。。

另外,乾燥也是個問題。。。。打算買密封盒加乾燥劑來試試。水氣的問題會影響你的加工嗎??

楼主:
>>>draculaxx
以前剛開始學著搞BGA時常遇到溫度不夠均勻
版子熱透不夠,常常發生局部掉點或是拔絲
所以才想到用悶的,這招的確解決了很多搞不定的主板根顯卡BGAXD

>>>阿水
喔喔,是傳說中的水大
再查BGA的相關修復文章時有看過939用錫膏值球的玩法www
大家的文獻都讓我吸了不少經驗值
另外,那圖不是咬牙籤啦XD
那是我們玩畫圖的一種表情符號像這個(^ q^)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讓底部中空區加熱到150~160度後關火就讓它"悶"著10分鐘
讓他熱透,之後才把溫度給慢慢加上去

我都是用這牌的,有wish 大加持 美國 AMTECH 助焊膏NC-559-ASM
但市面上假貨超多~~價差很大,效果也差超大的~~

网友:
望之沒及的程度~~真利害~~恭喜完修...
沒熱風槍~每回看到這種~乾瞪眼~~~

网友:
主機板的話 P4時代或是K8大部分都是那種受熱到180度C就融錫的超軟有鉛錫
板子也更容易被烤軟變形,之前在上部加熱時就不曉星吹爆電解電容的經驗

這段話:不知燒掉多少青春時光的感言…
很棒的帖子,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大,那台專業的BGA機台好用嗎??一台多少錢??
專業維修當然要買專業工具,工作進行起來才會又快又穩 ...

專業的當然不錯用..不用在那手忙腳忙的@@"

乾燥問題..在拆焊時先用有鉛溫度跑幾次除溼就好

网友:
不錯不錯,就是那個示意圖感覺很猥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