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2012-16周生產的手機充電器拆解

楼主(2013-04-18):
話說上個星期,貪便宜買了第一隻Android手機,水貨,這星期來一直是使用之前留下來的Nokia USB傳輸線在充電,想說,家裡沒充電器也不方便,所以就拿鋸子,把原本附的充電器給解剖了,拍了幾張圖,跟大家分享

1. 已經分解後再組回的示意圖,讓大家看原本大概長怎樣

2. 電路板的零件面,左邊是高壓輸入端,之後會焊上110v電源線,就可以在家裡充電了,右邊低壓端D51編號為LHFSR245,查了半天,沒找到資料,是快速二極體之類的diode嗎? 而且低壓端不是應該有一個5v的稽那嗎?  不懂

3. 走線層,右邊是高壓,左上角是低壓端,整個電路板看了半天,沒見到低壓端回授PC817之類的光耦合,不知道是否是新型設計

4. 高壓自激震盪線路? 左邊的3F 經過google,是PNP晶體BC857B,右邊的SOT363封裝,mark 為PZDU的是控制IC嗎?找不到資料,有沒有人知道呀!

5. 零件面的高壓NPN電晶體13003,應該也是自激電路的一部分

以上,這是小的第一次po文,如有不順暢的地方請海涵

网友A:
這種輸出電流與功率到達其設定後電壓就會下降,加上對電壓準確度要求不高,所以二次側不加回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輸出電流與功率到達其設定後電壓就會下降,加上對電壓準確度要求不高,所以二次側不加回授

瞭解,感謝狼大指教
我還想說有沒有可能類似Nokia 充電方式
(類似脈波充電),由手機控制充電的呢!

网友B:
這是cost down的電路架構 可以省下tl431 光耦

類似IC可參考 DB05_DB05ADB05B_1A充电器驱动IC.pdf (177.69 KB, 下載次數: 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cost down的電路架構 可以省下tl431 光耦

類似IC可參考

感謝Duncan大分享,目前找到另一顆類似功能C2162DX2
看起來或許是這家的產品,只是IC上的刻號不盡相同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該公司還有design Guide可以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瞭解,感謝狼大指教
我還想說有沒有可能類似Nokia 充電方式
(類似脈波充電),由手機控制充電的呢! ...

這是IC控制震盪方式,並非自激震盪,PZDU那就是PWM控制IC。

回授電壓是取自變壓器另一繞組,以同一組繞組產生工作電壓與穩壓回授,
參考電壓內建在控制IC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IC控制震盪方式,並非自激震盪,PZDU那就是PWM控制IC。

回授電壓是取自變壓器另一繞組,以同一組繞 ...

了解,謝謝前輩指教,附上圖給大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