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電晶體,各位先進大大我找不到DATASHEET資料

楼主(2013-04-18):
這顆電晶體,各位先進大大
我找不到DATASHEET資料
或是可以代用的型號
麻煩一下各位先進多多指導!!
感謝!

网友A:
很好奇這顆電晶體用圖為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這顆電晶體用圖為何?

根據DUNCAN大提供的krc102m的資料,其為內含2顆電阻的電晶體,一般又稱為狀態電晶體或開關型電晶體,主要用於高速(開關動作),介面驅動用途.如電源開關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據DUNCAN大提供的krc102m的資料,其為內含2顆電阻的電晶體,一般又稱為狀態電晶體或開關型電晶體,主要用 ...

謝謝ciko.ciko大的解說
小弟到現在才知道有這種架構的電晶體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大大熱情的回覆
這顆是從"Panasonic SA-PM19 MP3 床頭音響"電源部分拆下的

楼主:
無意間發現一個可以查替代型號的網址
http://avista-cn.2ic.cc/icminer_Search.php

輸入完後,請點選"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