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ct720-d 不能開機

楼主(2013-04-18):
中古的17吋lcd開機燈沒有亮﹐並不能開機,外置變壓器正常。請各大大幫忙解決,謝謝。

网友:
面板若沒有反白...
高壓版壞了....應該啦...

网友:
pi板看看有沒有問題

网友:
從變壓器接入口 延線路 測電壓或保險絲 看是否有斷路
都正常的話 往AD方向測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A:
先確認啟動時輸入19V不會有壓降(外置19V電源適配器故障率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啟動時輸入19V不會有壓降(外置19V電源適配器故障率較高)

認同大大的說法!!那個變壓器可以換一顆試看看.....之前有遇過幾台都是變壓器故障而打不開!!

网友:
換一顆外置電源適配器試試看~
拆機測量電源吧!
給個相片跟數據~

网友:
狼大+1

吃過不少CMV 變壓器的虧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熱心支持。變壓器已換了一顆試試,測出從變壓器接入口至pi板有19v電壓,而pi板有19v電壓輸出,排線測試正常,輕觸按鍵已更換,情況都是一樣,pi板及AD板看來都沒有異樣。究竟是AD板掛了,還是燈管壞了? 圖片遲點補上。

网友:
這台貼片式電容容易故障板上有很多人發表維修實例妳可先參考看看

网友:
住台北嗎?拿來我這幫你研究看看.

网友:
補上正反面圖片及版號 大家也比較好方便說明
延19V電路往AD方向 測一下貼片保險絲及電容 看是否斷路~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930D

連燈都沒有表示AD未完整運作 我曾修過 CMV 930D 是貼片保險絲斷~
此方向可參考看看 加油n_167|

楼主:
各位大大可否告知怎麼把3M大小的相片檔上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可否告知怎麼把3M大小的相片檔上傳?

縮圖教學!有上傳圖片的朋友請看一下! - 公告區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94-1-1.html

或壓縮分割後上傳

楼主: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遲來的拆機照

pi

pi

AD

AD

AD

AD

网友:
拆開變壓器.應該就能找到答案了!

楼主:
各位大大,請問圖2左上角標示FP1白色印有"3"字的是什麼東東?是保險絲嗎?測出2000歐姆阻值,正常嗎?請指教?

网友:
FP1是3A保險絲,保險絲阻值沒那麼大,應該已經燒斷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請問圖2左上角標示FP1白色印有"3"字的是什麼東東?是保險絲嗎?測出2000歐姆阻值,正常嗎?請指教? ...

那應該是3A的保險絲沒錯
換個保險絲試試吧~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