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路燈全換成LED, 是福? 是禍?

楼主(2013-04-18):
這幾年來,LED 燈具沸沸揚揚的,一些爭論性的問題也浮上枱面,LED 燈具,先前在痞酷也有討論過,不說別人的看法,只談個人心得,只能說不建議大家使用。

另一個問題是現在 LCD 液晶電視、螢幕現在也都採用 LED 來取代  CCFL 冷陰極燈管,在趨勢潮流之下,有什麼我們該知而廠商未告知我們的呢?

下面是在網路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寫得相當不錯,建議大家有時間看一下:

原址:
路燈全換成LED, 是福? 是禍?

--轉貼部份內容--
政府單位說要推動綠能, 並且要推動台灣路燈全換成 LED燈, 這是福? 是禍? 事情總是有好有壞, LED燈 就是這種弔詭的東西, 讓我簡單算給大家看.

LED是救星? 還是問題?

這幾年LED可是大紅大紫, 也許你也裝了LED燈, 也買了LED的液晶電視. 我可是要提醒一下, 小心! LED的超高效率並不符合千萬年來人類演化的身體基因. 如果你相信人體器官是漸漸演化的, 那你應該知道生物自古在太陽光下生存, 太陽以近似黑體輻射的發光方式展現光線(太陽光就是人眼可見的輻射線). 但是, 近年來流行的 LED燈 以高效率為名號而快速崛起, 真的有省電, 卻也埋下危險. 如果你知道高效率背後代表著窄波段/超高光強度, 這種集中能量在窄波段的發光方式, 實在讓生物的眼睛(細胞)不適.

网友:
LED是點光源,對人眼來說不舒服,當然也是不健康,因為人眼本來就受不了強光,在可見光的範圍內,跟哪種發光方式無關…吧

1公斤的棉花和1公斤的鐵哪個重?
100lm的LED光源,和100lm的太陽光,哪個亮?
(或許我的舉例有單位的問題)

緯度高低,會影響光的折射,高緯度的人們,和其它緯度的居民,所照射到的"可見光譜"也不一樣

光會影響器官?基因?
目前我知道的就…
1.皮膚會產生黑色素,膚色的變化…
2.眼睛接收太多強光,容易產生病變,感光的組織會受傷
3.人吸收光,合成維生素D(影響鈣質吸收的關鍵之一)

就政府建設來講,工程弊案的錢坑,跟建置成本比起來,差別很大…
在談"總成本",就應該把"建置"、"使用"、"維護"、"回收"都算出來
燈具建置功耗平均壽命
普遍較LED便宜較高還蠻不錯的,很穩定
新LED 較低(因發光效率高)不一定,因素多,多實驗室數據

窄波段?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IR 對人來說,算是路過的能量吧,UV 的暴曬更是還是研究中
其它就可見光
要說LED發出來的光譜不均勻的話,日光燈也是很不均勻的(有色溫分別 3k 5k ...),除非是三波長太陽燈管
這樣比較接近太陽常數一些,最近又有流行"全波長燈泡"
日光燈,暖白色,就是 紅、綠比較多,藍色比較少,多集中在600nm
冷白畫光色日光燈,就是藍色的波長功率加強一些,450nm
而LED的光譜,就像反其道而行,發出的光波長多集中在450nm,所以用它來照明東西都會偏藍

發光集中在不同光波長,不平均
會影響人的情緒、工作效率

光源過度集中(如點光源),會有明暗分明,不舒服
不小心看到燈具,也會覺得太刺眼(所有燈泡都有這樣的特性)

以上打了一堆亂七八糟,不過就是"看起來的感覺"的探討

网友:
只怕是节电不节钱。

网友A:
消基會:LED比省電燈泡耗電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參考一下...下圖是一般路燈的資料(偏黃色那種)

高壓鈉氣燈泡效率與特性

高壓鈉氣燈泡效率與特性

採用LED的目的就是為了省電與節省後續維修跟耗材吧(據How it`s made中介紹美國LED路燈壽命是10年...沒記錯的話)...缺點是較高的前期成本(跟發電一樣,火力最便宜最方便,對環境影響最大,核能前期最貴但一次燃料可以穩定用幾十年,核廢料處理屬技術問題,也有"人禍"影響,風力跟太陽能受地域限制與前期投資高,水力挑地方規模還大不起來).
至於樓主引用內容中...個人看法不外乎"技術(包含成本考量)"與"人禍"吧...
"人禍"的問題這邊不提,提也沒用...某富豪抱怨美國沒有低於90歲的汽車製造商,至於原因,呵呵.
"技術"方面,LED路燈的發光波長不利人體...這有點玄,波長集中在可見光區(當然啊,不可見光的路燈有用嗎?),至於波常是由LED中的染料決定的...那是可以調整的,至於哪種波長健康?應該說如果曬太陽光會不健康的人種應該滅絕了吧...適者生存不是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消基會:LED比省電燈泡耗電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參考一下...下圖是一般路燈的資料(偏黃色那種 ...

台湾不是交流110V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湾不是交流110V供电吗?

一般小型電器是用AC110V,大負載(如冷氣,大馬力馬達,電熱水器及路燈)都是使用220V
也有舊型路燈是使用AC110V,不過很少.
台灣一般家庭都有AC110V跟AC2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型電器是用AC110V,大負載(如冷氣,大馬力馬達,電熱水器及路燈)都是使用220V
也有舊型路燈是使用AC11 ...

220V频率多少?那室内装修时要布两套供电线路,是不是发电厂发电设备供电线路都要两套?

网友:
那一篇文章...個人才疏學淺有些看不太懂,但是,我同意LED的安裝成本應該降低.......
至於LED螢幕,正在使用中.....很好啊!又白又亮又不刺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0V频率多少?那室内装修时要布两套供电线路,是不是发电厂发电设备供电线路都要两套? ...

詳細情況我不知道。。。

不過就我所知,好像一條220V供110V與220V在用。。。

一條220V可以配線分二頭拉出二條11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詳細情況我不知道。。。

不過就我所知,好像一條220V供110V與220V在用。。。

單相三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0V频率多少?那室内装修时要布两套供电线路,是不是发电厂发电设备供电线路都要两套? ...

台灣AC110V跟AC220V的頻率都是60Hz(大陸是50Hz吧),一般家用交流電的AC220V是由2條相位角差180度的AC110V構成,也就是L1跟L2,由超高壓電源線(3條3相在電線桿上層水平排列)中的一相火線經由浸油式變壓器(電線桿上的電桶)產生,跟中性线(N綫)垂直固定在電線桿...應該沒記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詳細情況我不知道。。。

不過就我所知,好像一條220V供110V與220V在用。。。
一條220V可以配線分二頭拉出二條110V.....

怎么分?
要得到两种电压,就必需拉三条线,在台湾110V三相四线供电制下,相电压是110V,就是相线(火线)与中性线(零线、地线)之间的电压;线电压是190V,并非220V,就是两条相线(火线)之间的电压,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即110V乘以1.732等于190V,所以说220V是错误的(差了30V),如果非要说是220V,那只能理解为为了适应用电低谷期电压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灣AC110V跟AC220V的頻率都是60Hz(大陸是50Hz吧),一般家用交流電的AC220V是由2條相位角差180度的AC110V ...

大陆是220V50Hz,三相交流电相位相差120度。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所以,大陆线电压是380V,台湾是190V,220V不对,除非为了轻载电压升高所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陆是220V50Hz,三相交流电相位相差120度。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所以,大陆线电压是380V,台湾是19 ...

我是說將3相的高壓交流電中拉出1條(相),經由變壓器降壓成2相110V,就成為一般家用電源...沒必要拉出3相來用啦,家用沒用到那麼大功率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說將3相的高壓交流電中拉出1條(相),經由變壓器降壓成2相110V,就成為一般家用電源...沒必要拉出3相來 ...

你越说我越糊涂,能否找个简单的发电供电图来看?
咱省去电力远距离传输的升压降压环节中的变压器,直接三相发电直接近距离用电,如工厂、单位(如医院、政府要害部门)的应急发电机组,机组发出三相四线交流电,在台湾发的是相电压(火线与零线)110V,线电压(火线与火线)190V,大陆是220V/380V,大陆的民用家庭电器功率再大也是220V,大陆民用住宅只供220V单相电压,380V三相供电是供工厂等需要大功力三相电动机、电炉等用的,台湾因为供电电压只有大陆的一半,民用家庭110V,与大陆相同的大功率电器电流就要增加一倍,所以布线电线粗,耗铜成本高,线硬布线不方便,线损大,接头接插部位易发热损坏故障率高,这是低电压110V供电相对于高电压220V供电的众多劣势缺点,为了家庭大功率电器所趋,美国供电电压与台湾差不多,是120V,新建家庭住宅采用了相电压线电压双供电方式,进住宅电线有两条相线和一条零线,小功率电器用相电压低压,大功率电器用线电压高压,这样大功率电器可直接用上高压,不用把低压通过笨重的耗能的变压器升压来获得高压,即进线比原来多一条相线就简单地解决了大功率电器低压供电所带来的蔽端,相信台湾也是这么做的,你家的大功率电器有带个笨重的升压变压器吗?或者每个家庭都配有一个笨重的升压变压器吗?

网友:
draculaxx  漏電的時候,110V比較電不死。。。。  發表於 5 分鐘前

高电压供电的缺点也就只有绝缘和安全问题,其余都是优点,绝缘问题早就解决了,安全问题靠安全教育和注意,我们搞维修的经常被220V电到,只要有穿鞋不构成直接回路电不死。

网友B:
draculaxx  漏電的時候,110V比較電不死。。。。  發表於 5 分鐘前

我们经常用手指当试电笔判断220V的火线,经常带电作业,徒手带电拧铜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经常用手指当试电笔判断220V的火线,经常带电作业,徒手带电拧铜线。 ...

帶電作業、徒手擰帶電銅線

太危險了,同時也是不良示範

我膽小,被電一次就怕的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帶電作業、徒手擰帶電銅線

太危險了,同時也是不良示範

我们这些懂电的维修师傅对电的脾气比普通用户了解多了,你们胆子也太小了,要带电拧铜线时,先两铜线接头搭通灯亮后再徒手拧就没事,当然要注意身体的绝缘,人离地不要碰到其他有接地的金属物,也叫其他人不要碰你,我刚拿把小螺丝刀手指捏着金属部分插进220V的电源插痤,坐在沙发上抬脚离地没感觉,脚穿袜子和拖鞋踩地也没感觉,站起来也没感觉,两孔都插了无法判断哪一孔是火钱,因为我的鞋袜很干燥,插在火线孔用手指背部皮肤嫩的地方碰金属部分才有点麻。如果是110V,可能要脱了袜子脚指轻点地面才能判断火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越说我越糊涂,能否找个简单的发电供电图来看?
咱省去电力远距离传输的升压降压环节中的变压器,直接 ...

油式變壓器
H端是高壓輸入端
x端是低壓輸出端,現在台灣家用大多是單相3线式,其中x2作為N相,如此x1與x3則成為相位角差180度的交流輸出...
單向變壓器有2組線圈(輸出相角差180度,2條火線的電壓差就是110V+110V=220V),低容量變壓器的線圈會纏在一起...高容量的線圈會分開,下圖:

如果是3相變壓器就是3組線圈,分別輸入,下圖:
3相的相電壓如果是220V的話,那任意2條火線的電壓就是220V*1.732約等於380V.

至於110V跟220V供電系統的優劣...網路上資料很多(重點是有沒有用到那麼大功率,一般家電的耗電量110VAC搭配1.8mm或2.0mm的線就很夠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式變壓器

H端是高壓輸入端

H端是高壓輸入端是多少伏?是不是每个家庭要配一个变压器?1.8、2.0mm能用多大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端是高壓輸入端是多少伏?是不是每个家庭要配一个变压器?1.8、2.0mm能用多大功率? ...

變壓器與電力輸送

美國線規表(AWG).pdf (383.12 KB, 下載次數: 90)

网友:
最近還蠻流行E27 LED燈泡,不過我覺得溫度還是好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與電力輸送

谢谢!线规我有本书可查,与美国有点出入,我的书1.8mm是15#,2.0mm是14#,按台湾能用多大功率?其余表内容看不懂,变压器的问题没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與電力輸送

台湾教材蛮好,你20楼的变压器应是小区公用,那么每户输入三条线,对吗?大陆每户输入两条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线规我有本书可查,与美国有点出入,我的书1.8mm是15#,2.0mm是14#,按台湾能用多大功率?其余表 ...

""超高電壓輸送電線分送至各都市、工業區等附近的變電所,經兩次降壓後,使電壓降至11,000或22,000伏特""
基本上都是幾KV的,我碰過11.4KV這種..

電纜安全電流表
安全電流表 (錄自電工規則)

功率...一般我都是看線徑的最大附載電流,打個6折,再乘以電壓,如果附載較大就會用較粗的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高電壓輸送電線分送至各都市、工業區等附近的變電所,經兩次降壓後,使電壓降至11,000或22,000伏特"" ...

台湾哪些民用家庭电器用22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湾哪些民用家庭电器用220V?

電燈(日光燈),水銀燈,戶外探照燈(鹵素燈),冷氣,電熱水器,抽水馬達(幫浦)...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燈(日光燈),水銀燈,戶外探照燈(鹵素燈),冷氣,電熱水器,抽水馬達(幫浦)...很多啊 ...

电饭锅、微波炉、电水壶、电磁炉、洗衣机等功率较大的家用电器用多少伏?不同电压的插座插头怎么防插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饭锅、微波炉、电水壶、电磁炉、洗衣机等功率较大的家用电器用多少伏?不同电压的插座插头怎么防插错? ...

不同電壓的插頭不同。。。。。(相同的話就是自己亂用)

网友:
draculaxx  大多只有冷氣,其他多半用110V  發表於 半小時前

一台110V的2200W电磁炉就20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饭锅、微波炉、电水壶、电磁炉、洗衣机等功率较大的家用电器用多少伏?不同电压的插座插头怎么防插错? ...

習慣
110v H型,兩孔,通常在站立地面可插到的範圍
220v T型,三孔,通常設置在天花板,站立地面插不到的

例外就… 220v H型,在天花板,上紅漆,掛220v牌
結果還是有人踩在凳上給PC送220v的電,燒了
(台灣的PC power都是1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