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 BENQ G2000WA 高壓點不起來

楼主(2013-04-18):
廠牌:BENQ
型號:ET-0008-BA
製造日期:April 2008
面板型號:M201SP01 V.1
故障狀況:剛開機有畫面,幾秒鐘後暗掉,
     led燈呈現綠色,用強光照,可以看到windowns桌面背景.
     再重按按鍵,一樣有畫面幾秒後暗掉.
     己更換電容,情況一樣,燈管己測試,功能正常.
己爬文.http://bbs.pigoo.com/thread-42277-1-1.html
請益各位痞酷網友,該如何進一步處理.

网友A:
簡單來說:改個高壓公板應該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來說:改個高壓公板應該能解決!

哈哈,我沒什麼電子學基礎,
這塊電源板,我對它發呆很多個月了
最近每天晚上都看著它,原本是開機連亮都不會亮
現在至少會亮個二秒給我看了
我是拿來練功的,想要搞懂它為什麼點不亮
高壓線圈,也拔下來,用電表,跟好的比對.數值都一樣.
不知道是什麼元件壞了,讓它不會正常工作.
只是不知道我量的方式對不對而己.

网友:
搜尋明基液晶螢幕的通病,大陸技術學校拍的宣傳影片,大意如下:
震盪電容,FET,變壓器,電晶體,或者燈管損壞
祝你好運

网友B:
比起白屏,花屏幕,黑屏,你這個屬於'灰屏',四大症狀中,為輕微的,也是比較經典的
除非是燈管損壞,一般而言都不算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起白屏,花屏幕,黑屏,你這個屬於'灰屏',四大症狀中,為輕微的,也是比較經典的
除非是燈管損壞,一般而言都不 ...

謝謝J大的指導,我會好好努力學習的
有測試燈管沒有損壞,灰屏對我而言,也是很困難的
我知道直接幾百塊錢換板,有90%會好的
但是就沒有學習的樂趣了

网友C:
查高壓供電是否正常? 12V?
接上負載是否掉電?
ON/OFF 正常?

電容全換+虛焊補強 這是基本的 得先作 除非你要一顆一顆電容拆下來測

网友D:
燈管測試OK的話

這是高壓過流或是過壓保護啟動的現象!!

你可以朝這個方向查一下!!

通常是高壓供應的電源零件受損了,沒頭緒就學我土法煉鋼,一個一個拆,

重點是你要知道拆下來的零件要怎麼測,測到所有能拆能測的都查過了之後,

就只能把可疑的IC換掉嚕!!   這種方式8成能找到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高壓供電是否正常? 12V?
接上負載是否掉電?
ON/OFF 正常?

高壓線圈,六支腳的那邊,四支腳都有12.2v,
二支腳的那邊,就接近0v了
接上負載不掉電
on/off是哪裏 呢?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高壓供電是否正常? 12V?
接上負載是否掉電?
ON/OFF 正常?

其實,我有把電容一顆一顆拆下來測耶
因為我也只會這個

网友E:
使用正常燈管去搭配此電路板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正常燈管去搭配此電路板測試

謝謝狼大指導,

剛有拿這組的PI板+AD板+按鍵整組
去別的面板測試,結果燈管一閃即滅

也有拿別組的PI板+AD板+按鍵整組
到G2000WA的面板測試,
燈管恆亮,白屏(白屏正常,AD板,無法接到面板)

應該是某個元件壞了,
而我能力不及,無法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燈管測試OK的話

這是高壓過流或是過壓保護啟動的現象!!

應該同阿兩大所言,
只是我會拆零件,但是不會測拆下的零件
目前會測的也不多,只有電容.保險絲.電阻.
其他的還在學習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同阿兩大所言,
只是我會拆零件,但是不會測拆下的零件
目前會測的也不多,只有電容.保險絲.電阻. ...

多多爬文 我也是猛爬文 才會一點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線圈,六支腳的那邊,四支腳都有12.2v,
二支腳的那邊,就接近0v了
接上負載不掉電

高壓接AD的地方通常會有
1.啟動電壓(3V~5V) 就是所謂的ON/OFF
 5V通過則背光亮 5V為0則背光熄
 5V通過掉電 則負載有問題 從AD往高壓地方查~
2.高壓板正電(12V~13.8V)
3.AD板工作正電(5V)
 有聲有影 測按鍵是否正常 開關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則AD故障應該就可排除
4.GND負電
5.ADJ(0V~3.6V) 忘了是調整燈光或聲音

正確的數據要看板上標示或參考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FYI
OZ9938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230&highlight=9938

各腳位測得數據如下
OZ9938附近的電路圖

网友B:
場效電晶體,在路測量方法,SGD三點,輪流用紅黑表筆,測量,只能有一組是300-800歐姆,其餘都是100K歐姆,
以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腳位測得數據如下
OZ9938附近的電路圖

PIN 10  ENA  0V 這有點奇怪
正常動作 high enable ---> 燈管點亮

控制訊號來自 AD板  將AD板ON/OFF訊號 與 P+I板隔開
上電開機量ON/OFF電壓變化  來檢查是AD or P+I 部份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場效電晶體,在路測量方法,SGD三點,輪流用紅黑表筆,測量,只能有一組是300-800歐姆,其餘都是100K歐姆,
以上,

謝謝J大
這樣好記多了,
在路是指在電路板上嗎

還是要解焊下來量,才是一組是300-800歐姆,其餘都是100K歐姆
100K歐姆,應該是指三用電表打二極體 檔位,螢幕秀"1"嗎

謝謝您的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N 10  ENA  0V 這有點奇怪
正常動作 high enable ---> 燈管點亮

duncan大,謝謝您的回覆
跟朋友借一張一樣的pi板,
可以點亮,一切正常,
所以是電源板故障,

网友F:
引用 楼主:
duncan大,謝謝您的回覆
跟朋友借一張一樣的pi板,
可以點亮,一切正常,

connector  ON/OFF 接點先清除乾淨 補錫
再trace layout connector到 PIN10 這一段線有無不良
參照datasheet
有可能connector到 PIN10  ENA 串一顆電阻(檢查電阻值是否正常) 併一顆0.1uf SMD電容 去除
上電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connector  ON/OFF 接點先清除乾淨 補錫
再trace layout connector到 PIN10 這一段線有無不良
參照datash ...

ducan大
正常PI板測得數值為藍色

接AD版的數值,正常板跟壞板數值沒有差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ducan大
正常PI板測得數值為藍色

老實講 這量測數值跟我的認知實在差太多
OZ9938 datasheet 中
ENA > 2V 才會做動  而你量到的OK板 居然也是 0V

1.會不會是IC不是 OZ9938?
2.datasheet 有誤?  這樣真的粉難比對.......
3.請問 a.插上電 到  b.開機  ENA都不會變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實講 這量測數值跟我的認知實在差太多
OZ9938 datasheet 中
ENA > 2V 才會做動  而你量到的OK板 居然也 ...

duncan大,
被磨光了,看不太清楚了,可能是仿品
下張圖,為PIN7量得的數值
很謝謝您的熱心解惑

网友G:
此款機個人遇過多台,大都是背光不亮或一閃即滅,用燈管測試器測燈管是好的可點亮,便會於高壓方面卓手,尋遍之後,摸不著頭序,拆面板看燈管才發現燈管會漏電,由其上兩枝,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connector  ON/OFF 接點先清除乾淨 補錫
再trace layout connector到 PIN10 這一段線有無不良
參照datash ...

duncan大,

接AD版的到PIN10這一段有串接一顆電阻R806如下圖:

a.插上電 到  b.開機  ENA都變化如下:
PIN10為 2.19V-->0.2v-->2.19V
AD版插座端為 2.78V-->0.3V-->2.78V

因為不是本科系的,有些問題上不了水平
但是還是很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款機個人遇過多台,大都是背光不亮或一閃即滅,用燈管測試器測燈管是好的可點亮,便會於高壓方面卓手,尋遍之 ...

J大,
有拿一塊OK版測過了,
己排除面板及燈管的問題
呵呵,這個只是下班後的玩具,
所以我沒有購燈管測試器,
都土法錬鋼,一組良品的面板+PI+AD板
另一組有問題的
用實驗組及對照組
交叉測試,
感謝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