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ic感測腳被市電60hz干擾不工作怎麼辦?

楼主(2013-04-19):
pwm ic原理都相同故在此不列型號,ic感測腳是1v,低於1v則pwm。目前用0805兩顆電阻分壓取樣做輸入12v輸出500v dc,1顆0805是1mega另一顆0805 2kΩ但發覺ic不工作,用示波器量感測腳發覺是市電60hz的波形,但電源系統是電瓶供電,故猜測是空氣中電磁波的干擾。做法可用opa濾波、或是很複雜的rc串並聯、或是2顆大瓦數分壓取樣電阻,請問:
1、業界都是怎麼解決這問題?這方法有何優缺點?
2、很複雜的rc串並聯,究竟是什麼方法,可否給關鍵字我去search?
3、為何感測腳會有60hz波形,我的猜測對嗎?

网友:
你的60Hz應是電路根本未動作時,所測量到的.當務之急應是先使電路動作正常.那顆1M電阻瓦數已明顯不足,推測已過熱燒毀.此電路是自行參考線路圖連接的嗎?

网友:
空氣中電磁波應該沒有很大的能量,說不定那60hz是示波器的地帶進去的,有電路才能讓大家幫你分析喔

网友:
0805 1mega不只瓦數不足耐壓也是問題,兩端壓降500V單顆0805應該承受不了。

网友:
不是應該要DC,濾波電容C,跟整流D,不良

网友:
那是你的示波器接地不良

去跟市電感應到

應該是你的電路根本沒動作
所以才會去感應
有在動的電路根本不會去感應那種這麼小的信號
以及輸出端分壓電阻兩端壓差太大了要高瓦一點的電阻或者是0805電阻接串並連去提瓦數還有絕緣也要顧一下電路完成時就封膠或者是線路拉遠一點每條線至少要離0.3CM若是電源與地電的話那更要離至少0.8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