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電視全無畫面哪裏壞?

楼主(2013-04-19):
本來有畫面變模糊,或縮成水平線這是仍有畫面的情形,是一般故障情形。但目前打開電源後,畫面從頭到尾都沒亮過就跟關機情形一樣,但按鈕及其它操作都正常代表主機有送電只壞crt,故障前1個月頻繁操作情形是crt完全正常之前crt從無壞掉徵兆,請問:
1、哪裏壞,是否高壓故障  或 燈絲斷,能否教一下step by step的排除步驟?
2、業界修一次大概多少錢?要修多久天數?

网友:
CRT 不值得修啦!送回收場吧!

网友:
幾吋,有沒聲音~
插電時,最大兩顆電容電壓各為多少VDC?
開機下,最大兩顆電容電壓各為多少VDC?
你要補相片才會有高手給你指導~

网友:
有畫面變模糊
縮成水平線
畫面從頭到尾都沒亮過
這是三個完全不同故障現象
無廠牌無機型無照片
隔空抓藥這項特殊技能
相信世界上還沒有人學會

网友:
照片來喔~~沒照片都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