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TL494要怎麼接才能驅動這顆開關?

楼主(2013-04-19):
負載70w時開關大概有80度了

負載70w時開關大概有80度了
請問TL494要怎麼接才能驅動ME80N08這顆開關?
已用圖騰柱電路試過但效果不好
圖騰柱電晶體為C1384  A684
MOS:   ME80N08
Ciss:16500pF
Coss:875pF

网友:
怎麼不好法呢?

楼主:
我們老師認為驅動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老師認為驅動不夠

麻煩新進者請看一下版規,並請將圖示重新貼上
謝謝您的配合,以便參與者能方便查看

网友:
不妨將完整電路po上來
ME80N08這顆應該很好驅動吧
vgs=10v
id=80a
rd(on)=4.7mOHM
MOS有發熱或導通不足現象發生嗎?

TL494用於開關電源上,也沒有用到圖騰柱接法
頂多加顆PNP在訊號路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