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電源燈源不亮怎麼修

楼主(2013-04-19):
LED與按鍵

LED與按鍵
同事買了一台行動電源,與網路上相同款式,但不是此賣家===//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87337668;_ylt=AjNPZLCVnJKrZShTxu3eTfmpFLJ8?u=Y2021203638&actsrch=srp3
經過1年後電池沒辦法蓄電,充電時蓄電指示燈會亮,直到充飽所有的燈全亮,但放電(對手機充電)指示燈卻不亮,不接手機時,按下電源鍵仍應該會亮,顯示目前電量剩多少燈,但是卻不會亮。
只有充電時會全亮,其他狀態都不亮
請教各位大大
板子上的IC 全部都塗掉,不知怎麼修
是否有電路圖和IC名稱

网友:
一般都是電池掛掉
如是這樣直接丟掉
沒修價值

网友:
充電電池已經浮腫可以丟了

网友:
用一年了
大概是內置的18650電池故障了吧
如果說,電池還堪用或正常(假設啦)
或許能把點焊片拆掉
買個可換電池的18650行動電源
把電池放到裡頭繼續使用

不過這類產品使用回收二次包裝電池應該也不少…?

网友:
這種東西就像我用的運動耳機,整組$350(還加4G記憶卡),但電池壞了
單買就$220,這要我怎麼買下去...

网友:
這種都是回收電池,使用時間不長,如果手邊有可調電源的話,可以直接在BAT+/-兩端供電4.2V,電路板正常應可啟動

這種公版行動電源實際輸出Wh都只有標示的6成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ost/49072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