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大大救救小弟的P4P800 SE吧

楼主(2013-04-19):
如圖所示我在論壇爬文到現在終於開始實作更換MOS,結果狀況出來了主機板上的MOS的銅箔被我連根拔起了,小弟我想說看有甚麼方法可以補救

网友:
查找~他是接到哪個點~飛線過去吧!!!!

网友:
拔G腳銅箔是ㄧ定要的啦  (握手)

仔細看ㄧ下,那腳似乎有條銅箔線繞到AN103排組那邊,跑一下線看看吧

网友:
順著斷掉的線找比較方便焊接的點,將它焊接起來,小心不要再次發生失誤。

网友:
直接補線 , 如功力不足不會補那另一個方式就是
焊上 Q88 MOS 後將斷線那腳直接用單心線跳至 u10 ( LM 324 ) 的第 7 腳即可 .
祝你成功..

网友:
飛線實在是很基本、常見的修補方式。

像這種的是最簡單的了,直接飛旁邊,連跑線都不用。。。。。

用電線也可以,不過一般都會用0K線。。。。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提醒~~小弟我都忘記有飛線可以用了~~其實是自己亂了~~剛剛看了一下~~請教兩個問題
1.是不是有連接到(Q88)的線路都要用線跨接出去
2.MOS底座是不是一定也要焊在板子上~可以不焊嗎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A:
你的D跟S腳的銅箔不是沒斷?

不焊是?  讓它懸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跟S腳的銅箔不是沒斷?

不焊是?  讓它懸空?

不是讓他懸空~我的意思是說放上去就好D腳不焊平放上去~所以D腳一定要焊嗎~G和S一定要焊,這樣可以行的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讓他懸空~我的意思是說放上去就好D腳不焊平放上去~所以D腳一定要焊嗎~G和S一定要焊,這樣可以行的通 ...

如果D腳沒用那做出來幹啥?!......

楼主: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先前式Q88的G腳銅箔掉了~~
小弟我又發現PCI上面的MOS的G腳銅箔也快掉了~請問一下這條飛線要飛去哪個零件上面~因為我怎麼看都看不出來~感謝

网友:
旁邊的線路防焊漆刮掉連上錫就好了....你程度還不夠,先學學基本功吧.....別動工具

网友:
找個會的人幫你比較好 不要在搞下去 越搞越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先前式Q88的G腳銅箔掉了~~
小弟我又發現PCI上面的MOS的G腳銅箔也快掉了~請問一下這條飛線 ...

把旁邊銅箔刮開,就多用一點鍚不就好了。

不用飛線也不用跑線啦!!!

网友:
銅箔掉了,也沒斷,那就直接焊上就好了。。。。不影響導電啦!!

(如果弄掛了,記得感謝大體老師教導。。。 )

网友:
這時就是考驗您焊功的時候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我知道該怎麼做了~看來必須要再多學習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