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問題請教 二極管整流後

楼主(2013-04-19):
小弟是新手,請教各位師父.
我有一個電路是使用四支二極管把220AC 做全波整流,理論上整流後出來的應是DC 直流電了,
但為什麼我用三用表的AC 檔測出來,還會帶有AC ,不段跳動 大約在0 - 128 左右.
問題:
這現像正常的嗎 ?
如果正常,那在這個位置用三用表的DC 檔測,會有問題嗎 (燒壞三用表) ?

网友:
是DC 直流嗎  ???

如果你有示波器你可以看一下哦 !!

楼主:
我用的表是UT61-E , 是自動量程的,如果我選DC 去量,會有機會燒壞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表是UT61-E , 是自動量程的,如果我選DC 去量,會有機會燒壞嗎?

爬舊文,N年前就有寫了。

网友B:
基本功可能要再練練。

可以量,不會燒。

网友C:
AC接二極體整流不會直接變成DC
因為有個東西名為電容,沒濾波電容怎麼變成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可能要再練練。

可以量,不會燒。

謝謝解答,還在努力學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接二極體整流不會直接變成DC
因為有個東西名為電容,沒濾波電容怎麼變成DC ...

嗯,那如果加了濾波電容後,在濾波電容的正負腳量出來的應是DC 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舊文,N年前就有寫了。

謝謝,努力爬文中

网友:
最好是買400V  UP 的電容來接...正負別接錯..否則是可以當 超級小炸彈的喲

网友:
電壓表的讀值為帶測件當下(瞬間)的量測值,固定的讀值與變動的讀值,其含意為何?作電路實驗時,應要能預其結果,盡量不要無預期的邊做邊看結果.至少也要能由量測結果,反推問題產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努力爬文中

把二極體的特性了解一下!! 他本來就是只能通過一半的波形,只是把波形通過而已,橋式下去就是把 正弦波的另一半反過來而已,就像饅頭一個個排在一起的波形...

网友:
那是漣波
因為市電波型  是   ((正弦波))    60HZ上下交變
未整流波型
+110       ~             ~             ~
     0    ~     ~      ~    ~      ~     ~
-110~             ~            ~             ~                        60HZ
經過二極體 (全波)

                ~    ~     ~      ~    ~       ~
   +155   ~~~~~~~~~~~~~~~~~~~~~                       120HZ

全波整流+電容

               -       -       -     -        -        -
+155    ~~~~~~~~~~~~~~~~~~~~~                      漣波變小但還是有    120HZ

网友:
全波整流之後沒有濾波電容器?那麼您用電錶 DC 檔所測得的是"脈動直流"的平均值,教科書裡面有,網路上也容易搜尋得到文章,例如:

全波整流─電路操作分析

楼主:
爬了一些文章,開始了解很多了,謝謝各位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