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如何設定samp dr-s1631數位監控錄放影機的網路嗎?

楼主(2013-04-19):
請問有人知道如何設定samp dr-s1631數位監控錄放影機的網路嗎?
手冊連結
http://www.sampo.com.tw/upload/product/20100923212104091.pdf

网友:
好像沒談到如何設定網路ㄝ

网友A:
網路功能係選配

其中
第18頁有提到

5 網路功能:
本機的網路功能設定只能由電腦透過網路來設定,網路功能提供遠端可以在PC 上用瀏覽
器IE 透過網路,做即時監看、監控,遠端錄影備份,其設定操作請參考網路功能說明。
支援DHCP,浮動IP,固定IP。ADSL 的PPPoE 系統,DDNS 系統。

設定部份應是要用 ie 連入後才看到得到設定畫面的........

网友:
先打電話到isp業者請他們設一組固p給您,接著到ie裡把信任的網站加入該ip後把信任網站調到最低,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功能係選配

其中

沒有ip不能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ip不能連

試試看用ip分享器的dhcp 功能,看能否配發到一組 ip ,再以配到的 ip 在 ie 打入 http://xxx.xxx.xxx.xxx 看否進入......

网友:
本機的網路功能設定只能由電腦透過網路來設定
可能要問一下samp客服IP

网友:
我有一台sampo 4 port ,ip 是192.168.0.10 ,試試看這組行不行,然後帳密都是adm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ip不能連

裝上IP分享器 讓它自動取得IP 再進IP分享器看IP位置如何 進入作設定~

以前幫人牽監控的常設定 不會很困難 一回生二回熟~

楼主:
紅色的地方按一下就有內定的IP192.168.0.220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B:
請call 0800-0054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call 0800-005438

打過了他們只會說帶過去給他們看然後收費, 什麼都不說